[求助]AVR和ARM有什么不同啊?

楼主(2009-07-24):
AVR和ARM有什么不同啊?初学者应该学哪个好一点?我现在搞电路维修,想学单片机,请问要用到哪些软件啊?

网友A:
其实AVR可以说是ARM 的一小部分   ARM包含了很多东西,如果初学者想学习的话,个人建议先学简单,51-->AVR---->ARM  当然这仅仅是个人观点
  如果你有很大的恒心 可以边学ARM 边看看其他的单片机知识。
    学习是长久的!!!!

网友B:
51-->AVR---->ARM支持这样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