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單片機中文字顯示方式?

楼主(2009-07-25):
我是一個單片機初學者,想問一問各位前輩,用單片機來顯示中文字時,是不是只能用動態描的方式來顯示,而不能用靜態方式來顯示,可否有程序例子.

网友A:
好像你还没有深入进去。常见的单片机系统(或者是自己做的)显示有这么几种:数码管、LCD模块、LED点阵,数码管不用说是没法显示汉字了,LCD模块有自己的驱动电路,用户可以很方便的在某一位置显示某一字符,当然也包括汉字。也可以显示图形。既然是模块,其内部结构就不用管它了。就像使用单片机一样,我们只要会使用它所提供的功能即可,对一般用户来说至于怎么实现的这些功能就不用更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