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D码的除法问题

楼主(2009-07-29):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30H
MAIN:MOV R6,#57H
          MOV R7,#3H
          MOV A,R6
          MOV B,R7
          DIV AB
          MOV R1,A
          LCALL DISPLAY
DISPLAY:。。。。。。
              。。。。。。
              RET
              END
  程序的目的是把商在两个数码管上显示出来,所以,R6,R7中放的都是BCD码,结果商却不是BCD码,(R1为显示缓冲区).请高手帮帮忙,怎么解决商不是BCD码的问题!(很有趣,我试了,商不大于10,就是对的)

网友A:
相当于87/3=29

楼主:
谢谢啊,如果我们按做除法的规则任意赋R6,R7的值,怎么办?

楼主:
貌似解决啦,只要除数不大于10,被除数不大于100,就行(当然要取整数商,余数舍弃)哈哈!谢谢一楼提醒我代码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