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eil中编译出现这个错误

楼主(2009-07-31):
请各位大虾看一下这个程序有没有问题

#include<reg51.h>

sbit LED=p0^0;

void Delay()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255;i++)
    for(j=0;j<255;j++);
}

void main()
{
  while(1)
  {
    LED=0;
    Delay();
    LED=1;
    Delay();
   }
}

为什么我在keil中编译出现这个错误:

正在编绎 Text1.c...
--- 错误: 不能执行 'C:\Keil\C51\BIN\C51.EXE'
Text1.c - 1 错误 (s), 0   警告 (s).

[此贴子已经被admin于2009-8-4 0:41:15编辑过]

楼主:
谢谢了,请大家指点

网友A:
学会看错误提示   你的C语言文件应该是  .c结尾的  而不该是 .exe 后缀。

网友B:
该完后你应该发现你还有问题,

sbit LED=p0^0;

中的"p"应该是大写的"P".

网友C:
延时电路有问题,我看过的好象不一样,参考一下书籍吧!

网友D:
以下是引用rayment1199在2009-7-31 20:50:52的发言:
学会看错误提示   你的C语言文件应该是  .c结尾的  而不该是 .exe 后缀。

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