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呀!大家帮我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2009-07-31):
#include <reg51.h>
#include<stdio.h>
#include <math.h>
void main()
{
    float ff;
    ff = exp(30);//求e的30次方值
    while(1);
}
仿真时在while(1)这一行加断点,程序始终执行不到断点,在上一行循环运行,也就得不到ff的值,奇怪呀!大家帮我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请问你干嘛加个while(1)在那里
那样不是死循环了?而且也没有意义嘛,你得到ff后是要做什么的。。

网友B:
我在KEIL中软件调试了一下,可以看到ff的值呀。程序执行完while(1)上面的一句,得到ff的值后,就在了while(1)处挂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