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单片机是好的还是坏的

楼主(2009-08-02):
请问各位大侠如何检测单片机是好的还是坏的?
我用的是STC89C516RD+
它40个管脚的正常工作电压是多少啊
我的ALE是1.6v 2个晶振脚是2.2V 请问是否正常?
[此贴子已经被admin于2009-8-4 0:52:03编辑过]

网友A:
如果 你不怕麻烦的话  你可以逐步的测试各引脚
   例如 P0 P1 P2 P3共32个引脚你可以写流水等 这样你即检测了各P0-P3端口 你也检测了晶振引脚是否起晶  电源和地引脚自然就知道时候是正确的了

网友B:
因为已经起振,所以可以烧进去一个流水灯小程序,然后用一个发光二极管加一个30欧姆的限流电阻,一端焊地,用手摄着另一端和单片机要测量的端口接上,过一会如果二极管亮了,这端口说明不坏,如果其他都能亮,某个始终不亮,则这个端口就是有毛病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8-5 16:36:17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