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行外人想咨询下各位麻烦了

楼主(2009-08-03):
 自己做了个东西,现需要把程序考到芯片里,请问要怎么做?我们这比较落后(贵阳)接触不了这东西,

网友A:
一般烧入程序的都需要一个烧入器的

网友B:
首先 你要有一个芯片与电脑连接的器件 。 可以是串口 、并口、 甚至可以是USB口. 也可以是JTAG仿真口。你可以根据不同的连接器件选择不同的烧录器软件,这些网上都有你很多。如果你仍然不懂。你可以QQ联系我  我一般晚上在线(白天要上班),我会更加详细的说明白。393533825

网友C:
烧写程序要根据你自己的芯片型号来选择烧录器软件 不要弄错了 本人就弄过一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