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能帮我看看这个模块有什么作用吗

楼主(2009-08-03):
能帮我看看这个模块有什么作用吗????
[此贴子已经被admin于2009-8-4 0:47:43编辑过]

网友A:
     就上方的一些一个是ISP下载程序口  一个温度传感器DS18B20 一个AT24C04  一个时钟芯片DS1302  最下方的我不太清楚  这个总体实现的功能还是有点多  下面的你可以根据芯片型号去查相关资料(由于时间问题 我懒得去查了 )  你看下因该可以得出你想要的结论。

楼主:
恩,晓得了,谢谢拉

网友B:
最下面那个是双向可控硅,是用来控制交流电路的,它的触发受光电管传递来的信号控制。也就是通过编程控制光电管传递过来的信号,就能控制交流电了。没明白的地方,可以去www.0000h.com单片机门户网站看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