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看看啊 帮帮小弟

楼主(2009-08-04):
KEIL51调试程序 出现下面的提示我找不到我错在那 请各位大虾指导一下 谢谢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11111.c...
linking...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5.03 - SN: Eval Version
COPYRIGHT KEIL ELEKTRONIK GmbH 1987 - 2002
"11111.obj"
TO "1001"
RAMSIZE(256)
*** FATAL ERROR L210: I/O ERROR ON INPUT FILE:
    EXCEPTION 0021H: PATH OR FILE NOT FOUND
    FILE: C:\KEIL\C51\LIB\C51FPS.LIB
Target not created

代码如下:
/;32位跑马灯控制主程序:
左移位输出模块--ZY_A0  ----单灯左移
右移位输出模块--YY_A1  ----单灯右移
右移位输出模块--YY_A2  ----单灯右移
右移位输出模块--YY_A3  ----单灯右移;/
/****************主程序*****************/
   ORG  00H
MAIN:
   ACALL ZY_A0
   ACALL YY_A1
   ACALL YY_A2
   ACALL YY_A3
   ACALL DELAY
/**********各模块子程序**********/
ZY_A0: MOV A, #0FEH
       MOV R1, #08H
LOOP0: MOV P0, A
       ACALL DELAY
       RL A
       DJNZ R1, LOOP0
YY_A1: MOV A, #7FH
       MOV R1, #08H
LOOP1: MOV P2, A
       ACALL DELAY
       RR A
       DJNZ R1, LOOP1
YY_A2: MOV A, #7FH
       MOV R1, #08H
LOOP2: MOV P3, A
       ACALL DELAY
       RR A
       DJNZ R1, LOOP2
YY_A3: MOV A, #7FH
       MOV R1, #08H
LOOP3: MOV P1, A
       ACALL DELAY
       RR A
       DJNZ R1, LOOP3
       AJMP MAIN
/******1S延时程序******/
DELAY: MOV R3, #10
   D1: MOV R4, #200
   D2: MOV R5, #248
   D3: DJNZ R5, D3
       NOP
       DJNZ R4, D2
       DJNZ R3, D1
       RET END

网友A:
我运行你的程序 除了最后的把END 换行写外 其他没问题  谢谢

楼主:
啊 真的啊 为什么我运行都会出现上面的问题啊 我用的软件是KEIL uVision3版的 难道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B:
是不是输入时数字0和字母O没有分清啊

网友A:
 我用的是UV2   现在的UV3不是很稳定。

楼主:
哦 换个版本试试看 谢谢大哥。

网友C:
估计是你的系统不稳定的,看错误提示是这样的,不过建议你最好不要用R4和R3这两端口,具体我也不知道,教材上看了这么多则两个口基本不用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 问题已解决 R3 R4的使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