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74HC138硬译码连接法

楼主(2009-08-05):
新手请大家帮忙!谢谢!

     我的问题是:用74HC138驱动8位数码管,查表后不知道如何将累加器(A)的数据,传到74HC138的A.B.C控制端;也不知道硬 译码连接法该怎样应用?

网友A:
由于当138译码器的G1端为1, G2A G2B端为0时译码器处于译码状态,所以要将138译码器的G1端接电源,G2A G2B端接地,A B C三端接输入,Y0到Y7接数码管了,8和16引脚分别接地和电源,这样就可以了吧(本人没用过138译码器) 驱动数码管我向你推荐4511,这款译码器还不错

楼主:
谢谢二楼!
是这样:
MOV DPTR,#TAB ;取段码表地址
MOVC A,@A+DPTR ;查显示数据对应段码
MOV P1,A ;段码放入P1口
A B C三端接输入
现在情况是:P1口的P1.0到P1.7输出的全高、或者是全低电平;都只有P1.0、P1.1、P1.2 ,控制A、B、C ;这时138输出是乱的。
A B C 要编码才能有效的使138,Y0到Y7顺序输出
问题是:要把累加器A的数据,输出到138的ABC后,要令到Y0到Y7顺序输出(要用怎样的指令,使累加器A到 138的ABC形成有效编码)
资料介绍一种“ 硬译码连接法 ”但我不会用,所以请教一下高手!请大家赐教!

网友A:
按你的指令代码写应该不会出错吧 就直接将A B C接到P1.0 P1.1 P1.2 在138和数码管之间接上8个电阻或一个排阻 这种接法我没接过 不知道行否啊

楼主:
谢谢二楼!
我试过直接将A B C接到P1.0 P1.1 P1.2 在138是乱的,
C B A   Y0 Y1 Y2 Y3 Y4 Y5 Y6 Y7

L L L   L H H H H H H H
L L H   H L H H H H H H
L H L   H H L H H H H H
L H H   H H H L H H H H
H L L   H H H H L H H H
H L H   H H H H H L H H
H H L   H H H H H H L H
H H H   H H H H H H H L
这是138的真值表,所以要编码才能顺序输出

网友A:
这个真值表我清楚 其使能端不能丢 如果要让真值表顺序编码输出 我也没把握 请教高手吧
我用的是4511 按上述的接法是可以的 让高手来给你解决吧

网友B:
/*数码管的位选择经译码器74HC138来控制,即3位IO口(P10,P11,P12)译出8线来控制8位数码管
 比如选择第一位:P12=0,P11=0,P10=0;
  第二位:P12=0,P11=0,P10=1;
  第三位:P12=0,P11=1,P10=0;
  第四位:P12=0,P11=1,P10=1;
  第五位:P12=1,P11=0,P10=0;
  第六位:P12=1,P11=0,P10=1;
  第七位:P12=1,P11=1,P10=0;
  第八位:P12=1,P11=1,P10=1;

网友C:
数字电路没有教过74138吗?我晕!这么简单的东西还要问阿!倒

网友D(2009-09-13):
看看数电就行了

网友E(2011-11-18):
高手们怎么写有38译码器的数码管显示呢

网友F(2012-01-25):
138同一时刻只能输出一个有效端口“0”,其余都是“1”,不可以驱动“段”,可以驱动“位”。

网友G(2015-08-20):
放在循环里面,加延时。
第一位:P12=0,P11=0,P10=0;
延时
  第二位:P12=0,P11=0,P10=1;
延时
  第三位:P12=0,P11=1,P10=0;
延时
  第四位:P12=0,P11=1,P10=1;
延时
  第五位:P12=1,P11=0,P10=0;
延时
  第六位:P12=1,P11=0,P10=1;
延时
  第七位:P12=1,P11=1,P10=0;
延时
  第八位:P12=1,P11=1,P10=1;
延时

网友H:
初学者直接用4511就可以
无须138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