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单片机,买哪种单片机学习比较好?

楼主(2009-08-07):
  我刚学单片机,买哪种单片机学习比较好?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肯定是51hei 的了 价格便宜 功能最多

网友B:
你好,关于你的问题
   现在的单片机种类很多,光51单片机的就很多种,还有AVR和430单片机等,个人推荐先学51单片机,尤其是51单片机的8051等,虽然他们现在已经过时了,但其内核是一样的,主要是外部扩展。

网友C:
额,其实对学生来说用仿真不错,,学校里面的设备可以供实践。
但是如果不是高校的,那就一定要买了

网友D:
【奥科电子】OK300C 51单片机学习板支持AVR 特价 送全新步进电机

原价300元,特价180元,送全新步进电机

本产品已开通货到付款服务,即:货到后与送货人员一首交钱一手交货。货到付款运费为20元。服务地区范围及其他详情,请咨询店主。

淘宝: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b2c39be85c09e92ae0fa6114ac970afa.htm

简介

       OK300C是一款具有试验仪、编程器、仿真器、下载器四种功能合一的单片机综合开发学习系统。可以支持51系列和AVR系列两大系列的实验和开发。只要您拥有一套OK300C单片机开发系统和一台电脑而不需要购买其他编程或者仿真设备,就可以轻松学习和开发51系列和AVR系列单片机。本套件对于各种电脑都适用。

       OK300C不仅非常适合初学者用来学习单片机,而且本系统集成了多位工程师的实际设计思路,同时开发系统的编程功能,以及所配的仿真组件都非常适合单片机开发工程师来使用。所以,OK300C是一款具有强大功能的单片机应用技术学习、开发的好帮手。

一、产品资源和接口简介:

1       USB通讯功能,适用于各种电脑;

2         直流6-12V供电接口,板上采用高效率5V稳压芯片;

3        8路LED发光二极管;

4        8位LED数码管显示,采用先进的串行595芯片驱动;

5        16位矩阵按键;

6        4位独立按键;

7        1602LCD接口(16×2字符型液晶接口);

8        12864LCD接口(12864图形点阵液晶接口);

9        2路DS18B20接口(单总线数字温度传感器实验);

10       PS/2键盘接口(连接PC键盘进行单片机与键盘的通讯实验);

11      DS1302 (SPI串行实时时钟);

12      AT24CXX (IIC EEPROM);

13      一路步进电机接口 (可以练习步进电机的各种控制);

14      一路直流电机接口 (可以练习直流电机的PWM控制);

15      一路PWM发光二极管调光控制(51单片机为模拟练习);

16      一路继电器输出

17      一个交流蜂鸣器

18      红外遥控一体化接收头   (配合遥控器,做红外遥控实验)

19      单片机40引脚全部引出,方便自己扩展联系

20      ISP插槽  (用于对其他设备进行程序下载)

21      JTAG 插槽 (用于连接JTAG ICE进行avr单片机的jtag在线调试)

22      晶振有圆孔插座,需要其他频率晶振可以方便更换

二、发货清单(原价300元)

1)        OK300C主机一块(包含外壳)

2)        AT89S52单片机一个

3)        DS18B20温度传感器一个

4)       USBASP下载器一个

5)        1602液晶模块一个

6)        直流电机一个

7)        红外遥控器一个

8)        USB2.0通讯线一条

9)     光盘一张

10) 杜邦线8条

除以上所列物品外赠送四相六线全新步进电机一个

如有需要,还有以下选配件可以选配,需要可以另外付款购买:

1)        DS18B20温度传感器                               8元

2)     仿真芯片                                                    18元

2)        12864带汉字库图形液晶模块                   70元

3)        杜邦线                                                      0.25/根

4)         LED点阵16*16模块    35元(原价45元)

三、实验例程

1、              闪烁灯实验

2、              流水灯实验

3、              灯光亮度调节实验

4、              数码管显示实验

5、              矩阵按键实验

6、              独立按键实验

7、              IIC接口存储器实现计数实验

8、              蜂鸣器音乐实验

9、              1602液晶滚动显示实验

10、          1602液晶4位驱动实验

11、          1602液晶移动显示实验

12、          DS18B20温度控制1602液晶显示

13、          DS18B20温度控制数码管显示

14、          读取DS18B20序列号实验

15、          双DS18B20操作实验

16、          12864带字库液晶并口驱动方式实验

17、          12864带字库液晶串口驱动方式实验

18、          步进电机正反转实验

19、          继电器控制实验

20、          DS1302实时时钟数码管显示实验

21、          红外遥控器键值编码数码管显示实验

22、          红外遥控器键值编码1602液晶显示实验

23、          红外遥控器键值编码12864液晶显示实验

24、          PS2接口PC键盘实验

25、          红外遥控器控制直流电机实验。

26、          LED16*16点阵模块显示实验

四、图片展示

1、数码管显示

2、数码管显示时间

3、液晶显示

4、数码管显示温度

5、液晶显示温度

6、12864带字库液晶显示

7、配套遥控器

8、步进电机连接

9、直流电机连接

电话:0532-86872908       手机:13280882908

邮箱:aoke999@sohu.com   联系人:杨先生

网址:www.aokemcu.cn     QQ:305667818

淘宝:http://shop33941199.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