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4矩阵式键盘的问题

楼主(2009-08-07):
实验任务

AT89S51的并行口P14×4矩阵键盘,以P1.0P1.3作输入线,以P1.4P1.7作输出线;在数码管上显示每个按键的“0F”序号。

 系统板上硬件连线

         1. 把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3.0P3.7端口用8芯排线连接到“4X4行列式键盘区域中的C1C4 R1R4端口上
2 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0.0/AD0P0.7/AD7端口用8芯排线连接到四路静态数码显示模块区域中的任一个ah端口上;要求:P0.0/AD0对应着aP0.1/AD1对应着b……P0.7/AD7对应着h

 我的问题是:“i=i&0x0f; //屏蔽低四位// ”这句没懂,相与得话屏蔽的不是输出端高4位(P3.4~P3.7)吗?这样一来P3.4~P3.7都为“0”了,那之前把P3.4置“0”还有意义了吗。还是说屏蔽的是P3.0~P3.3.这里没弄明白。请高手指教~

程序如下:

#include<AT89X51.H>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3f,0x66,0x7f,0x39,
0x06,0x6d,0x6f,0x5e,
0x5b,0x7d,0x77,0x79,
0x4f,0x07,0x7c,0x71};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j,k,key;
while(1)
{ P3=0xff; //给P3口置1//
P3_4=0; //给P3.4这条线送入0//
i=P3;
i=i&0x0f; //屏蔽低四位//
if(i!=0x0f) //看是否有按键按下//
{ for(j=50;j>0;j--) //延时//
for(k=200;k>0;k--);
if(i!=0x0f)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switch(i) //看是和P3.4相连的四个按键中的哪个//
{ case 0x0e:
key=0;
break;
case 0x0d:
key=1;
break;
case 0x0b:
key=2;
break;
case 0x07:
key=3;
break;
}
P0=table[key]; //送数到P0口显示//
}
}
P3=0xff;
P3_5=0; //读P3.5这条线//
i=P3;
i=i&0x0f; //屏蔽P3口的低四位//
if(i!=0x0f) //读P3.5这条线上看是否有按键按下//
{ for(j=50;j>0;j--) //延时//
for(k=200;k>0;k--);
i=P3; //再看是否有按键真的按下//
i=i&0x0f;
if(i!=0x0f)
{ switch(i) //如果有,显示相应的按键//
{ case 0x0e:
key=4;
break;
case 0x0d:
key=5;
break;
case 0x0b:
key=6;
break;
case 0x07:
key=7;
break;
}
P0=table[key]; //送入P0口显示//
}
}
P3=0xff;
P3_6=0; //读P3.6这条线上是否有按键按下//
i=P3;
i=i&0x0f;
if(i!=0x0f)
{ for(j=50;j>0;j--)
for(k=200;k>0;k--);
i=P3;
i=i&0x0f;
if(i!=0x0f)
{ switch(i)
{ case 0x0e:
key=8;
break;
case 0x0d:
key=9;
break;
case 0x0b:
key=10;
break;
case 0x07:
key=11;
break;
}
P0=table[key];
}
}
P3=0xff;
P3_7=0; //读P3.7这条线上是否有按键按下//
i=P3;
i=i&0x0f;
if(i!=0x0f)
{ for(j=50;j>0;j--)
for(k=200;k>0;k--);
i=P3;
i=i&0x0f;
if(i!=0x0f)
{ switch(i)
{ case 0x0e:
key=12;
break;
case 0x0d:
key=13;
break;
case 0x0b:
key=14;
break;
case 0x07:
key=15;
break;
}
P0=table[key];
}
}
}
}

网友A:
晕; i=i&0x0f;   00001111    这不是屏蔽高四位么

网友B:
i=i&0x0f  就是屏蔽高四位啊

楼主:
哦哦,那可能是这篇试验教程有误,谢谢两位。

网友C:
加我qq308340614我给你具体讲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