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程序转为机器码怎么转啊

楼主(2009-08-09):
编好一段程序,怎么转为机器码?需要什么软件吗?请详细回答帮助一下

网友A(2009-09-08):
先把程序编译成功,在指定的文件夹里会生成一个HEX文件,那就是对应的机器码

网友B(2011-01-14):
说的是 51 单片机吗?

如果是 51 ,有 Keil ,伟福,万利...许多软件,其中:Keil  是许多人使用的.本论坛有大量资料,包括学习单片机的入门资料,怎么不好好看看? ---去看看吧,对你有帮助的.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