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基于单片机技术的电流检测和显示

楼主(2009-08-18):
公司需要做一个电机检测设备,以检测电机工作电流大小。电机参数:U=220V,F=50~60HZ,P=1.5KW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电源

   检测电阻

   电机

   电流检测电路

   A/D 模数转换

   单片机C51系列

   2位LED显示,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

由于无法粘贴图片,我以表格的形式描述我的构思。方向由左向右,由上往下。
可能各位会问我检测电阻是多少,电流检测电路是什么,我不知道,我是要翻阅资料。
因为有一段时间不接触电路设计了,不知道我这样的想法是否可行,如果可行是不是要做一些细节的更改。如果不可行希望各位可以帮助本人,不胜感谢。如果篇幅过大可直接发到邮箱 rhettbutler2008@hotmail.com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恢复我的,是不是我的想法压根就是错的。

楼主:
仍然是无人问津

网友A(2010-01-01):
首先问一下楼主的公司是做什么的,如果是设计生产这个你说的电机检测设备,那么我认为你应该下岗了,因为你不能胜任,如果是因为想自己公司内部用一下的话,为什么不去买个现成的设备,为何要自己花时间去搞这个不成熟的东西,不知道是想检测还是做试验玩玩。。。。。

网友B(2010-02-17):
整一电流表不就成了?

网友C(2010-07-22):
电流检测有专有芯片,差分取样,之间串mΩ级电阻,加几个要看电流大小算功率,电阻并联功率要能够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