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报警声的频率?

楼主(2009-08-29):
请问一下谁知道 110报警声的频率范围?

网友A:
你都已经搞单片机了,自己调一个出来就行了。我才学一天呢。

网友B(2017-04-25):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include <reg52.h> //52头文件

sbit BEEP=P0^7;  //蜂鸣器输出脚

void main(void)
{
ulong ul;
uint n;
while(1)
{
for(ul=0;ul<500;ul++)  //输出一个频率声音
{
for(n=0;n<100;n++); //延时
BEEP=~BEEP; //取反输出喇叭信号
}

for(ul=0;ul<300;ul++) //输出另一个频率声音
{
for(n=0;n<50;n++); //延时
BEEP=~BEEP;//取反输出喇叭信号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