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一体接收头怎么用

楼主(2009-08-30):
我的单片机实验板上有一个红外一体接收头,但是在不知咋用,是不是要红外发射装置,咋弄的?大虾请进!!
[此贴子已经被admin于2009-9-2 0:13:18编辑过]

网友A:
你好,红外一体接收头,  也就是我们说的红外对管,TCRT5000型号的红外线反射和直射开关传感器,运用了红外线的反射特性TCRT5000是接收和发送一体化的红外

线反射开关传感器。它是由一个发光二极管和一个光电二极管组成。当TCRT5000发出一信号后,就等待接收信号的到来。如果前方没有物体或障碍物,就没有返回信号;如果前方出现物体或障碍物,则返回相对应的信号,此时表明前方有阻碍物。将信号通过模数转换后发送给单片机。再此过程中,发射端发出信号后就连续发送,接收端就开始等待反射信号的到来,在此接收和发送之间具有一定的间隔时间,用来判断发送信号和接收信号。

网友B:
要有一个红外发光二极管,对它进行38kHz的载波发射,红外一体化接头就能很好的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