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各位帮忙!!!!!

楼主(2009-08-30):
请问各位:谁有串口下载线的电路图!!刚开始学习单片机,想做一个stc单片机的下载线!!!请各位帮忙哈!!!

网友A:
我这里有个很经济的,也是别的地方学的,用74HC14芯片就可以了,不用MAX232。

网友A:
  串口电平转换模块,完成电路,实现串口ISP程序下载。

这里用施密特非门74HC14代替Max232实现232电平到TTL电平转换,这是一个经验电路,实际运行效果良好,较Max232经典电路,要廉价很多。焊接电路时特别要注意信号传输方向,单片机输出P3.1(Txd)接7414的输入,对应输出接串口DR9输入,串口DR9输出接7414输入,对应输出接单片机串行输入P3.0(Rxd)。

楼主:
谢谢哈!!!大概明白了!!!

楼主:
这个电路这么简单啊!!!我用max232接的电路好复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