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写了个程序问题

楼主(2009-08-30):
我自己写了个程序: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num;num1;
uchar code table[]={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
0xC6,0xA1,0x86,0x8E,0x89};
uchar code table1[]={
0xfe,0xFd,0xfb,0xf7,
0xef,0xdf,0xbf,0x7f};
void delay(uint z);
void main()
{
 num=0;
 num1=0;
 while(1)
 {
   P2=table1[num1];
   num1++;
   delay(1000);
   if(num1==8)
    {
    num1=0;
    }
   P0=table[num];
   num++;
   delay(1000);
   if(num==16)
    {
    num=0;
    }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8-30 21:14:14编辑过]

楼主:
我在ARES 7 Professional测试中正常,就是在8个的数码一个一个的显示数字,但我写入AT98S52中时,却无法完成这功能。上面有附件。
我想请教下我程序错在那里。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8-30 21:14:42编辑过]

网友A:
AT89系列单片机的头文件为AT89X52.h,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啊,你试一下,因为你的附件跟我的版本不同,不能打开

楼主:
谢谢了,
我自己试了下,好像是函数不对,搞出来了。但效果比我想的要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