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汇编的某个细节请教!拜托了~~

楼主(2009-08-30):
程序的数据转化子程序的40H~43H为什么是28H的低4位呢???如何确定出来的???疑惑啊~~~~

;使用DS18B20把温度信号直接转换成数字信号输入单片机
;经单片机处理后,将实时温度显示在两个7段数码管上
 A_BIT EQU 20H ;存放个位数变量
 B_BIT EQU 21H ;存放十位数变量
 FLAG EQU 38H ;DS1820是否存在标志
 DQ EQU P2.7 ;DQ引脚由P2.7控制

MAIN:;主程序
 ACALL RE_TEMP ;调用读取温度子程序
 ACALL TURN ;调用数据转化子程序
 ACALL DISPLAY ;调用显示子程序
 JMP MAIN ;循环
;初始化及读取温度值子程序
RE_TEMP:
 SETB DQ
 ACALL RESET_1820;调用复位子程序
 JB FLAG,ST ;判断DS1820是否存在
 RET
ST: ;DS1820存在
 MOV A,#0CCH ;跳过ROM匹配
 ACALL WRITE_1820;调用写入数据子程序
 MOV A,#44H ;发出温度转换命令
 ACALL WRITE_1820;调用写入数据子程序
 ACALL RESET_1820;准备读温度前先复位
 MOV A,#0CCH ;跳过ROM匹配
 ACALL WRITE_1820;调用写入数据子程序
 MOV A,#0BEH ;发出读温度命令
 ACALL WRITE_1820;调用写入数据子程序
 ACALL READ_1820;调用数去数据子程序
 RET
;复位子程序
RESET_1820:
 SETB DQ
 NOP
 CLR DQ
;------------------------
;主机发出复位低脉冲
;将数据线下拉至少500us
 MOV R1,#3
DLY:MOV R0,#107
 DJNZ R0,$
 DJNZ R1,DLY
;-------------------------
;然后拉高数据线
 SETB DQ
 NOP
 NOP
 NOP
;---------------------------
;等待DS1820回应
 MOV R0,#25H
T2: JNB DQ,T3  ;DQ=0,DS1820存在跳转
 DJNZ R0,T2  ;等待16~60us
 JMP T4   ;DQ=1,DS1820不存在
;--------------------------
;DS1820存在
;标志位FLAG=1
T3: SETB FLAG
 JMP T5
;---------------------------
;DS1820不存在
;标志位FLAG=0
T4: CLR FLAG
 JMP T7
;------------------------------
;DS1820存在.时序要求延时一段时间
T5: MOV R0,#117
T6: DJNZ R0,T6
;---------------------
T7: SETB DQ
 RET

;写入子程序
WRITE_1820:
 MOV R2,#8;一共8位数据
 CLR C ;C=0
WR1:
 CLR DQ ;总线低位,开始写入
 MOV R3,#7
 DJNZ R3,$;保持16us以上
 RRC A ;把字节DATA分成8个位,环移给C
 MOV DQ,C;写入一个位
 MOV R3,#23
 DJNZ R3,$;等待,48us
 SETB DQ;重新释放总线
 NOP
 DJNZ R2,WR1 ;写入下一个位
 SETB DQ
 RET

;读取子程序
READ_1820:
 MOV R4,#2 ;读出两个字节的数据
 MOV R1,#29H ;低位存入29H,高位存入28H
RE0:
 MOV R2,#8 ;数据一共8位
RE1:
 CLR C
 SETB DQ
 NOP
 NOP
 CLR DQ ;读前,总线保持为低
 NOP
 NOP
 NOP
 SETB DQ ;开始读,总线释放
 MOV R3,#9
RE2:
 DJNZ R3,RE2 ;延时18us
 MOV C,DQ ;从总线读到一个位
 MOV R3,#23
RE3:
 DJNZ R3,RE3 ;等待50us
 RRC A ;把读得的位值环移给A
 DJNZ R2,RE1;读下一位
 MOV @R1,A  ;存低位(29H)
 DEC R1   ;存高位 (28H)
 DJNZ R4,RE0
 RET

;数据转化子程序
TURN:
 MOV A,29H
 MOV C,40H ;将28H中的最低位移入C
 RRC A
 MOV C,41H
 RRC A
 MOV C,42H
 RRC A
 MOV C,43H
 RRC A
 MOV 29H,A  ;高位与低位合并,存入29H
 RET

;温度显示子程序
DISPLAY:
 MOV A,29H
 MOV B,#10
 DIV AB
 MOV B_BIT,A ;十位在A
 MOV A_BIT,B ;个位在B
 MOV DPTR,#TAB ;指定查表起始地址
 MOV R0,#4
DP1:
 MOV R1,#250 ;显示100次
LOOP:
 MOV A,A_BIT ;取个位数
 MOVC A,@A+DPTR
 MOV P0,A
 CLR P3.1 ;开个位显示
 ACALL DELAY
 SETB P3.1
 MOV A,B_BIT ;取十位显示
 MOVC A,@A+DPTR
 MOV P0,A
 CLR P3.0 ;开十位显示
 ACALL DELAY
 SETB P3.0
 DJNZ R1,LOOP ;250次未完循环
 DJNZ R0,DP1 ;4个250次未完循环
 RET

;延时子程序
DELAY: ;160us
 MOV R7,#80
 DJNZ R7,$
 RET

;代码表
TAB:
 DB 0C0H,0F9H,0A4H,0B0H,99H
 DB 92H,82H,0F8H,80H,90H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