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单片机程序问题 急!

楼主(2009-09-02):
我这个程序是想实现以下功能的,麻烦各位大虾帮忙看一下,用单片机接受从PC机传过来的开关信号,然后通过P3.5管教的高低电平控制继电器的吸合,谢谢大家!

#include<reg52.h>
 sbit D1=P3^5;
void main()
{

 TMOD=0x20;//设置定时器1为工作方式2
 TH1=0xfd;
 TL1=0xfd;
 TR1=1;
 REN=1;
 SM0=0;
 SM1=1;
 //EA=1;
 //ES=1;
 while(1)
  {
   if(RI==1)
   {
   RI=0;

   }
           if(SBUF==0xFF)
             D1=0;
           else
             D1=1;

}
}
void ser() interrupt 4
{
 RI=0;

}

网友A:
看不出来,现在我还没有学习到用定时器来编程.

网友B(2009-10-28):
看了一下你的程序,给你修改了一下。问题原因主要在中断程序中没有把PC传过来的数读取,就关闭中断程序了。

导致后面没法判断。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a,flag;

sbit D1=P3^5;

void main()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SM0=0;
  SM1=1;
  REN=1;
  ES=1;      //开串口中断
  EA=1;

  while(1)
  {
    if(flag==1)     //如果标志位为1
    {
      ES=0;       //关闭串行中断位(这点重要)
      if(a==0xff)

        D1=0;

      else

        D1=1;

    }
  }
}
void risc() interrupt 4
{
  if(RI==1)      //如果接受标志位为1,则说明已经接收到一帧数据
  {
   RI=0;         //写软件把接受标志位清零
   SBUF=a;    //读SBUF中的数据,放入a变量中
   flag=1;      //设置标志位为1
  }
}

网友C(2010-04-20):
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