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程序问题

楼主(2009-09-02):
我是初学者。请问该程序有没有错误?为什么无法编译?

{
SCON = 0x50; //串口方式1,允许接收
TMOD = 0x20; //定时器1 定时方式2
TCON = 0x40; //设定时器1 开始计数
TH1 = 0xE8; //11.0592MHz 1200 波特率
TL1 = 0xE8;
TI = 1;
TR1 = 1; //启动定时器
{
printf ("Hello World!\n"); //显示Hello World
}
}
如果有错误怎么修改?谢谢指教

网友A:
缺少头文件
#include<stdio.h>

楼主:
什么是头文件?如果只是编电脑程序不是针对单片机的是不是不需要头文件?

楼主:
头文件是什么格式的?

网友B(2010-03-13):
   都需要头文件,头文件也可能是c语言程序,以.h形式储存的,主要是对一些函数的定义,这样在写程序的时候就可以直接调用。比如上面的printf ()函数

网友C(2014-02-06):
大侠说得对,我们要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