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请大家帮我看看我这个串口程序有什么问题

楼主(2009-09-03):
下面这个是我的串口程序,我是参考一本书编写的,下载到aduc841的板子里面去,想用来显示十进制数据4567,但是从串口调试程序里面观察到的始终不对,请大家帮我看看问题可能出在哪里,我是单片机新手,问的问题可能比较简单,不要见笑啊。
/*******************************************************************************
*  描述:                                                                       *
*         把从UART串口接收到的一个字节数据,发送给串口。UART接收采用中断方式   *
*         UART以查询方式发送。波特率设置为9600bit/s                            *
******************************************************************************/
#include <aduc841.H>
#include<stdio.h>
#include<ctype.h>
#include<stdlib.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ini_uart(void)
{
    IE=0X00;
 TCON=0X05;
    SCON = 0x50;               /*串口方式1,允许接受,01010000*/
    RCLK = 1;               /*定时器2,波特率方式 */
    TCLK = 1;     /*定时器初值65525*/
 RCAP2H = 0xff;               /*20MHz,Baud Rate 9600 */
    RCAP2L = 0xf5;
    TI = 0;
    RI = 0;
    TR2 = 1;
}
void send_byte(char src_byte)
{
 SBUF=src_byte;
 while(TI==0);
 TI=0;
}
    /*把数据转换成ASCII码并传送*/
void decode(char src_niddle)
{
    if(src_niddle<0X0A)
      send_byte(src_niddle+0X30);
    else
      send_byte(src_niddle+0X41-0X0A);
}
/*分离出数据中的一个字节,将其转换成ASCII码并传送*/
void send_bin_byte(char src_byte)
{
    decode((src_byte>>4)&0X0F);
 decode(src_byte&0X0F);
}
/*将二进制整数转换成十进制整数并传送*/
void send_dec_int(unsigned int src_wrd)
{
    unsigned char a,b,c,d,e,f;
 a=src_wrd/1000;
 b=(src_wrd%1000)/100;
 c=(src_wrd%100)/10;
 d=src_wrd%10;
 e=16*a+b;
 f=16*c+d;
 if(a==0)
 {
    send_byte(0X20);
    if(b==0)
    {
       send_byte(0X20);
       if(c==0)
       {
       send_byte(0X20);
    decode(d);
    }
    else
       send_bin_byte(f);
    }
    else
    {
       decode(b);
    send_bin_byte(f);
    }
 }
 else
 {
     send_bin_byte(e);
  send_bin_byte(f);
 }
}
void main(void)
{
     ini_uart();
     for(;;)
  {
     send_dec_int(456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