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程序编译

楼主(2009-09-03):
为什么该程序无法编译?

#include <AT89X51.H>
#include <stdio.h>
void main(void)
{
SCON = 0x50; //串口方式1,允许接收
TMOD = 0x20; //定时器1 定时方式2
TCON = 0x40; //设定时器1 开始计数
TH1 = 0xE8; //11.0592MHz 1200 波特率
TL1 = 0xE8;
TI = 1;
TR1 = 1; //启动定时器
{
printf ("Hello World!\n"); //显示Hello World
}
}
用keil编译时显示:

[正在编译 Text1.c....

Text1.c - 0 错误 (S),0 警告 (s).]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这就是没错啊,通过了啊

网友B(2011-01-14):
[正在编译 Text1.c....

Text1.c - 0 错误 (S),0 警告 (s).]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已经告诉你没有错误,也没有警告了!---OK 了!

是不是没有生成 HEX 文件?----如果是,你得在设置界面上对 生成 HEX 文件打勾,才会生成 hex 文件的.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