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解决问题

楼主(2009-09-05):
我的版是CY299,单片机是STC89C52RC
当我用汇编语言写的时候,保存文件时ASM格式的,结果进行编译链接的时候生成的HEX文件,进行烧录成功后,但是单片机不能工作,请教下市什么原因
写的代码是:
LOOP:MOV P1,#0FFH ;
LCALL DELAY ;
MOV P1,#00H ;
LCALL DELAY ;
LJMP LOOP ;
DELAY:MOV R7,#250 ;
D1:MOV R6,#250 ;
D2:DJNZ R6,D2 ;
DJNZ R7,D1 ;
RET ;
END;

网友A:
用c写的能工作吗?

楼主:
用C写的话可以工作

网友B:
汇编我不是很会,但是最基本的,下面这三句是必须有的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03H

网友B:
错了,最后一句是0030H,因为要让过中断的存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