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用51单片机在16×16LED 点阵上玩俄罗斯方块游戏 程序+PCB+电路图

楼主(2009-09-08):
很酷的16×16LED俄罗斯方块游戏制作资料分享给51黑电子论坛的朋友:
pads画的图:

所有程序源码包含工程文件:
PADS2005画的电路图以及pcb文件下载:

以下是视频效果:

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AxNjY4ODY4.html

网友A:
good,给大家省点黑币 楼主的源码如下:
/*********************************************************************************************************
**                                             俄罗斯方块
**                                    基于8位51系列MCU(SST89E516)
**

**                                           All Rights Reserved
**
**                                                  V0.00
**
**
**--------------文件信息--------------------------------------------------------------------------------
**文   件   名: ELS.c
**最后修改日期: 2009年5月20日
**描       述: 基于51单片机的俄罗斯方块游戏   显示屏幕为16*16 双色高亮点阵模块
**
**--------------历史版本信息----------------------------------------------------------------------------
** 修改人: 赵同阳
** 版  本: V0.00
** 日 期:
** 描 述: 原始版本
**------------------------------------------------------------------------------------------------------
**--------------当前版本修订------------------------------------------------------------------------------
** 修改人:
** 日 期:
** 描 述:
**
**------------------------------------------------------------------------------------------------------
********************************************************************************************************/

#include"reg52.h"                 //包含51 特殊功能寄存器资源变量声明文件
#include <intrins.h>                 //KEILC51 自带的左右移库函数
#include <stdlib.h>                         //包含  KEILC51 的随机数产生函数
#include"font.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将常用的数据类型 缩写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将常用的数据类型 缩写

#define H_H   P2                            // 定义显示屏的高8行选择位
#define H_L   P0                         // 定义显示屏的低8行选择位

sbit SUOCUN = P3^3;                         // 定义移位寄存器74HC595的锁存端口
sbit CLOCK = P3^2;                         // 定义移位寄存器74HC595的时钟端口
sbit DI = P3^5;                                 // 定义移位寄存器74HC595的数据端口
sbit OE = P3^4;                                 // 定义移位寄存器74HC595的使能端口

uchar idata  disp_buff[32];         // 定义显示直接送往74HC595 的显示缓存

uchar idata  disp_buff1[32]; // 定义显示直接送往74HC595 的显示缓存备份 因为处理显示缓存在中断中完成,而缓存中数据的处理

                                                         // 在前台,这样显示会有点错乱,所以做了备份.这样在加工显存中数据的时候,送备份中的数据到显示屏

uchar rec_line[16];                         // 记录堆满一行的行编号数组

uchar  cur_mod=0;                         //  当前形状编号

uchar color=0;

uchar  cur_mod_sty=0;                 //  当前形状变化的四种状态编号

uchar time_down=0;                         //  设置自动下降标志,由定时器触发

uint time_count=0;                     //  记录中断次数,为了得到更长的定时时间

uchar need_redraw_temp=0;         //  是否需要刷新显存中的数据,太频繁刷新会降低系统性能,如在程序中需刷新,请置此标志

uchar need_save2_loc=0;                 //  当前方块因为无法下降,而停下来.这时候需将 "显示阵列"数字的数据dis_pos[20][16] 保存 (显示窗内所有方块的位置)到"记录数组阵列"LOC_pos[20][16]

uchar done_line_num=0;                 //  记录本次方块下降结束,成就多少行满

char els_cur_x=1;                         //  记录当前方块的X位置

char els_cur_y=3;                         //  记录当前方块的Y位置

uchar cur_key=0;                         //  记录本次按键扫描得到的按键号

uchar old_key=0;                         //  记录上次按键扫描得到的按键号

uchar key_time=0;                         //  记录按键按下去多长时间

uchar char_move_time=0;      //

#define game     1
#define logo     2

uchar  sys_st =logo;

#define max_long_pre 50                 //  定义按键按下去多少个循环监测周期才算"常按",根据实际测量一次按键扫描15MS执行一次,那这里就50*15MS 执行第二
                             //  功能比如  下降按键  短按为下降一格 如果常按 就触发迅速下降功能

uchar  data  temp_els[16]=         //  方块的固定形状是保存到ROM区域的(els_sty[6][4][4][4]),但是为了加工的方便,将固定ROM 内的基本形状取出放到本数组
{
   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
};

uchar  data  temp_test[16]=              //在当前形状变形(旋转)前要先判断当前方块如果变成下一个形状能否造成碰触
{
   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
};

uchar xdata font_1[32]=
{0x00,0x01};

uchar xdata font_2[32]=
{0x00,0x01};

uchar code  temp_els_empty[16]=          //定义个4*4 的空方块,主要是为了清除上次方块动作留下的痕迹
{
   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
};

uchar data_led[4]={0xff,0xff,0xff,0xff}; //显示在定时器中断中调用,每次只显示一行,一行中是16位(2个字节)本屏幕时双色所以定义四个字节

uchar  xdata  loc_pos[20][16]=                 //定义记录每个已经固定点的位置                           为了简化计算,每个点用一个字节代替,可以减少运算时间和复杂性
{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uchar  xdata  dis_pos[20][16]=
                               //显示屏幕要刷新的数据  所对应的阵列,为了简化计算,每个点用一个字节代替,可以减少运算时间和复杂性
                               //但是送到屏幕上的数据是由这些数据转过来的,最终转成每个点对应一位.由数组disp_buff[32]接收
{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uchar  code  dis_ini[20][16]=        //初始化固定点的记录情况,每次游戏开始前调用
{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种 形 行        列
                                 //类 状 号        号
uchar code els_sty[6][4][4][4]=                   //定义游戏中用到的方块形状种类  本种类的四种角度  每种方块由4*4点组成
{                                                                           //可以轻易加新形状,如果自己加新的形状,要靠X轴和Y轴!!
{
  {
   {0xff,0x00,0x00,0x00},

   {0xff,0x00,0x00,0x00},

   {0xff,0x00,0x00,0x00},

   {0xff,0x00,0x00,0x00},
  },

  {
   {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

   {0xff,0xff,0xff,0xff},
  },
  {
   {0xff,0x00,0x00,0x00},

   {0xff,0x00,0x00,0x00},

   {0xff,0x00,0x00,0x00},

   {0xff,0x00,0x00,0x00},
  },

  {
   {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

   {0xff,0xff,0xff,0xff},
  },
},
//////////////////////////////////////////////////////////以上为形状1所对应的四种状态///////////////////////////////////////
{
  {
   {0x00,0x00,0x00,0x00},

   {0x00,0xff,0x00,0x00},

   {0x00,0xff,0x00,0x00},

   {0xff,0xff,0xff,0x00},
  },

  {
   {0x00,0x00,0x00,0x00},

   {0xff,0x00,0x00,0x00},

   {0xff,0xff,0xff,0x00},

   {0xff,0x00,0x00,0x00},
  },
  {
   {0x00,0x00,0x00,0x00},

   {0xff,0xff,0xff,0x00},

   {0x00,0xff,0x00,0x00},

   {0x00,0xff,0x00,0x00},
  },

  {
   {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ff,0x00},

   {0xff,0xff,0xff,0x00},

   {0x00,0x00,0xff,0x00},
  },
},
//////////////////////////////////////////////////////////以上为形状2所对应的四种状态///////////////////////////////////////
{
  {
   {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

   {0xff,0xff,0x00,0x00},

   {0xff,0xff,0x00,0x00},
  },

  {
   {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

   {0xff,0xff,0x00,0x00},

   {0xff,0xff,0x00,0x00},
  },
  {
   {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

   {0xff,0xff,0x00,0x00},

   {0xff,0xff,0x00,0x00},
  },

  {
   {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

   {0xff,0xff,0x00,0x00},

   {0xff,0xff,0x00,0x00},
  },
},
//////////////////////////////////////////////////////////以上为形状3所对应的四种状态///////////////////////////////////////
{
  {
   {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

   {0x00,0xff,0x00,0x00},

   {0xff,0xff,0xff,0x00},
  },

  {
   {0x00,0x00,0x00,0x00},

   {0xff,0x00,0x00,0x00},

   {0xff,0xff,0x00,0x00},

   {0xff,0x00,0x00,0x00},
  },
  {
   {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

   {0xff,0xff,0xff,0x00},

   {0x00,0xff,0x00,0x00},
  },

  {
   {0x00,0x00,0x00,0x00},

   {0x00,0xff,0x00,0x00},

   {0xff,0xff,0x00,0x00},

   {0x00,0xff,0x00,0x00},
  },
},
//////////////////////////////////////////////////////////以上为形状4所对应的四种状态///////////////////////////////////////
{
  {
   {0x00,0x00,0x00,0x00},

   {0xff,0x00,0x00,0x00},

   {0xff,0xff,0xff,0x00},

   {0x00,0x00,0xff,0x00},
  },

  {
   {0x00,0x00,0x00,0x00},

   {0x00,0xff,0xff,0x00},

   {0x00,0xff,0x00,0x00},

   {0xff,0xff,0x00,0x00},
  },
  {
   {0x00,0x00,0x00,0x00},

   {0xff,0x00,0x00,0x00},

   {0xff,0xff,0xff,0x00},

   {0x00,0x00,0xff,0x00},
  },

  {
   {0x00,0x00,0x00,0x00},

   {0x00,0xff,0xff,0x00},

   {0x00,0xff,0x00,0x00},

   {0xff,0xff,0x00,0x00},
  },
},
  //////////////////////////////////////////////////////////以上为形状5所对应的四种状态///////////////////////////////////////
};

//自己做的汉子库

uchar code zhi[] =          // 数据表
{
      0x01,0x00,0x01,0x00,0x01,0x04,0xFF,0xFE,
      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3F,0xFC,
      0x00,0x00,0x02,0x00,0x11,0x80,0x50,0x84,
      0x50,0x12,0x90,0x12,0x0F,0xF0,0x00,0x00,
};

uchar code bo[] =          // 数据表
{

      0x10,0x50,0x10,0x48,0x17,0xFC,0x10,0x40,
      0xFB,0xF8,0x12,0x48,0x13,0xF8,0x1A,0x48,
      0x33,0xF8,0xD2,0x48,0x10,0x10,0x1F,0xFE,
      0x12,0x10,0x11,0x10,0x51,0x50,0x20,0x20,

};
uchar code dian[] =          // 数据表
{

      0x1F,0xF0,0x41,0x04,0x7F,0xFE,0x81,0x02,
      0x3D,0x74,0x01,0x00,0x3D,0x70,0x01,0x00,
      0x3F,0xF8,0x21,0x08,0x3F,0xF8,0x21,0x08,
      0x3F,0xF8,0x01,0x02,0x01,0x02,0x01,0xFE,

};
uchar code zi[] =          // 数据表
{
      0x00,0x10,0x3F,0xF8,0x00,0x10,0x00,0x20,
      0x00,0x40,0x01,0x80,0x01,0x04,0xFF,0xFE,
      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
      0x01,0x00,0x01,0x00,0x05,0x00,0x02,0x00
};

void font_round()
{
   uchar a=0,b=0;
   for(a=0;a<16;a++)
   {
     font_1[a*2]<<=1;
     if(font_1[a*2+1]&0x80)
            font_1[a*2]+=1;

         font_1[a*2+1]<<=1;
         if(font_2[a*2]&0x80)
           font_1[a*2+1]+=1;

         font_2[a*2]<<=1;
         if(font_2[a*2+1]&0x80)
           font_2[a*2]+=1;

         font_2[a*2+1]<<=1;
   }

   for(a=0;a<32;a++)
   {
    disp_buff[a]=font_1[a];
   }
}

void send_595(uchar dat)  //向595发一个字节数据
{
  uchar a=0;
  for(a=0;a<8;a++)                  //将一个字节数据分8次依次移入595
  {
    CLOCK=0;
    if(dat&0x01)
        DI=1;
        else
        DI=0;
        dat=dat>>1;
        CLOCK=1;
  }

}

void ini_int(void)                  //初始化中断和定时系统,本程序只用到了定时器1
{
                        //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TMOD=0X11;//GATA  C/T  M1 M0         -------   GATA  C/T  M1 M0          定时器工作模式设置为 GATA=0关闭门控使能  C/T=0  M1=0   M0=1,选择时钟源来自外部晶体12分频.

  ET0=0;    //打开外部中断0的使能开关
  ET1=1;        //打开外部中断1的使能开关

  PT0=0;    //设置外部中断0的中断优先等级为0
  PT1=0;    //设置外部中断1的中断优先等级为0

  TH0=63;        //设置定时器0的高8位初始化值
  TL0=0xcd;        //设置定时器0的低8位初始化值 精确10毫秒溢出

  TH1=0XE0;        //设置定时器1的高8位初始化值
  TL1=0X00;        //设置定时器1的低8位初始化值  大约3MS 左右溢出

  TR0=0;        //让定时器0开始工作
  TR1=1;        //让定时器1开始工作

  EA =1;        //打开中断允许总开关
}

void send_data_led(uchar *p)   //将一行的数据送出到595  包括绿色和红色
{
   uchar a=0;
   send_595(*(p+3));
   send_595(*(p+2));
   send_595(*(p+1));
   send_595(*p);
}

uint rond_k=0x8000;                           //因为采用动态扫描,每次只能让一行亮,这里控制行的是P2 口和P0 口,两个字节.声明个两字节的变量,依次循环在每位上

void  dis_pos2dis_buff()           //将显示阵列的数据(每点对应一个字节对应每点对应一位)
{
   uchar a=0;
   uchar b=0;
   uchar c=0;
   uchar *t=dis_pos;
   t+=64;
   for(c=0;c<32;c++)
   {
    for(a=0;a<8;a++)
    {
     if(*t)                                                                  //将dis_pos的数据(每个点对应一字节)转成(每点一个位)disp_buff
          disp_buff1[b]=(disp_buff1[b]<<1)+1;
         else
          disp_buff1[b]=(disp_buff1[b]<<1);
          t++;
    }
    b++;
   }                                                                        //对临时缓冲操作
   for(c=0;c<32;c++)
   {
     disp_buff[c]=disp_buff1[c]        ;            //将临时缓冲加到32字节的刷新缓冲
   }
}

void add_els_temp2dis_pos(uchar *p,char x_start,char y_start) //将当前俄罗斯显示到窗口的指定位置
{
   uchar aa=0,bb=0;
   for(;(y_start>=0)&&(aa<4);aa++,y_start--)
   {
    for(bb=0;bb<4;bb++)
        {
           if(p[(3-aa)*4+bb])
            dis_pos[y_start][x_start+bb]=0xff;
        }
   }
}

void save_dis2loc()            //将显示阵列保存 到记录阵列
{
   uchar a,b;
   for(a=0;a<20;a++)
    for(b=0;b<16;b++)
          loc_pos[a][b]=dis_pos[a][b];
}

uchar test_down(uchar *p)          //测试是否有下降的可能
{
   uchar a=0,b=0;
   for(a=0;a<4;a++)
    for(b=0;b<4;b++)
     if(p[a*4+b])
      if(loc_pos[els_cur_y+1-(3-a)][els_cur_x+b])
         return 0xff;
   return 0;
}
uchar test_left(uchar *p)         //测试是否有左移的可能
{
   uchar a=0,b=0;
   for(a=0;a<4;a++)
    for(b=0;b<4;b++)
     if(p[a*4+b])
      if(loc_pos[els_cur_y-(3-a)][els_cur_x+b-1])
         return 0xff;
   return 0;
}
uchar test_right(uchar *p)        //测试是否能右移可能
{
   uchar a=0,b=0;
   for(a=0;a<4;a++)
    for(b=0;b<4;b++)
     if(p[a*4+b])
      if(loc_pos[els_cur_y-(3-a)][els_cur_x+b+1])
         return 0xff;
   return 0;
}
uchar find_line(uchar *p)   //每次下降结束就监测是否凑够一行,是否满,以及记录凑成了几行,和凑满一行的行号
{
  uchar a=0,b=0,c=0;
  for(a=0;a<19;a++)
  {
    c=0;
    for(b=0;b<16;b++)
         if(loc_pos[a][b])
           c++;
        if(c==16)
         {
          *p=a;
           p++;
          done_line_num++;
         }
         if((a==4)&&(c>2))
         return 1;
  }
  return 0;
}
void copy_s_d()                         //将当前方块的下个形状4*4 装到测试方块存储中,以便测试当前是否能变形
{
  uchar a=0,b=0,c=0;
  if(cur_mod_sty<4)
  c=cur_mod_sty+1;
  else
  c=0;
  for(a=0;a<4;a++)
   for(b=0;b<4;b++)
   {
    temp_test[a*4+b]=els_sty[cur_mod][c][a][b];
   }
}

void copy_d_s()                    //将下一个方块的形状调出放到 当前方块装载
{
  uchar a=0,b=0,c=0;
  if(cur_mod_sty<3)
  c=cur_mod_sty+1;
  else
  c=0;
  for(a=0;a<4;a++)
   for(b=0;b<4;b++)
   {
    temp_els[a*4+b]=els_sty[cur_mod][c][a][b];
   }
}
void copy_d_s1()           //和上面一样用途一样,只是一个在中断中调用,一个在后台调用
{
  uchar a=0,b=0,c=0;
  if(cur_mod_sty<3)
  c=cur_mod_sty+1;
  else
  c=0;
  for(a=0;a<4;a++)
   for(b=0;b<4;b++)
   {
    temp_els[a*4+b]=els_sty[cur_mod][c][a][b];
   }
}
unsigned char get_key()//得到当前按键数据在1-16之间,无按下,返回0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char c=0;
unsigned char key=0;
for(a=0;a<4;a++)
{
    P1=~(0X80>>a);
        c=(P1&0XFF);
    if((P1&0x0f)!=0x0f)
         {
           for(b=0;b<4;b++)
           {
             P1=~(0X08>>b);
         if((P1>>4)!=0X0F)
                 {
                 key=a*4+b+1;
         break;
                 }
           }
         }
}
return key;
}

void ex1_int(void) interrupt 3        /*外部中断1的服务函数  即外部中断1发生后单片机自动调转到本函数处执行*/
{

                         static unsigned char index_disp=0;           //定义一个静态变量来记录现在显示哪一位
                         static unsigned char move_count=0;
                         static unsigned char font_count=0;
                         uchar h=0,l=0;

             TH1=0xfa;         //溢出后重新给定时器付初值   1MS 溢出一次
             TL1=0X00;

                         ///////////////////////////////////////////////////刷新一行点阵开始/////////////////////////////////////

             if(color)
                         {
             data_led[2]=~disp_buff[index_disp*2];                   //将当前行的显存送到指定区域准备一次性发送
             data_led[3]=~disp_buff[index_disp*2+1];
             data_led[0]=0xff;                                                           //红色不显示
             data_led[1]=0xff;                                                           //红色不显示
                         }
                         else
                         {
                         data_led[0]=~disp_buff[index_disp*2];                   //将当前行的显存送到指定区域准备一次性发送
             data_led[1]=~disp_buff[index_disp*2+1];
             data_led[2]=0xff;                                                           //红色不显示
             data_led[3]=0xff;
                         }

             SUOCUN=0;
                         if(index_disp<16)                                                           //一画面分16次送完,每次中断只送一行
                          {
                          OE=1;
              send_data_led(data_led);
              H_H=~(rond_k/0XFF);
              H_L=~(rond_k&0XFF);
              SUOCUN=1;
                          OE=0;
              rond_k=_iror_(rond_k,1);
                          index_disp++;
                             }
                         /////////////////////////////////////////////////刷新一行点阵结束////////////////////////////////////

                         else                                                                                 //16次送完,第17次用来处理其他要在中断处理的动作,比如按键扫描
                          {
                           rond_k=0x8000;
                           index_disp=0;                               //否则扫描一次结束继续重头再来
                          if(sys_st==logo)
                          {
                          if(char_move_time<20)
                           char_move_time++;
                          else
                           {
                            char_move_time=0;
                                if(move_count<16)
                                {
                             font_round();
                                 move_count++;
                                }
                                 else
                                 {
                                  move_count=0;
                                  for(h=0;h<32;h++)
                                  font_2[h]=GB_16[font_count].Msk[h];
                                  if(font_count<25)
                                   font_count++;
                                  else
                                  {
                                   color=!color;
                                   font_count=0;
                                  }
                                   font_round();
                                   move_count++;
                                 }
                           }
                           if(get_key())
                           sys_st=game;
                         }
                          if(time_count<100)                           //自动下降时间大概1秒
                          {
                                   time_count++;
                          }
                          else
                          {
                            if(test_down(temp_els))                  //判断是否还能下降
                                {
                                  need_save2_loc=1;                          //下降不了,要保存 显存数据到固定阵列
                                }
                                else
                                {
                                 if(need_redraw_temp==0)          //看现在是否后台在刷新,不是则允许刷新
                                 {
                                  time_down=1;                                  //时间造成的自动下降标志
                                  els_cur_y++;                                  //当前方块可以下降
                                  need_redraw_temp=1;                  //要重新刷新所有
                                 }
                            }
                            time_count=0;
                           } //时间引起的下降判断结束

                          cur_key=get_key();              //扫描现在按键

                          if(cur_key)                                          //有按键按下
                          {
                             if(cur_key==old_key)                  //判段是连续按下
                                 {
                                    if(key_time<max_long_pre) //连续按下的时间小于常按时间
                                        {
                                     key_time++;                          //按下的时间自动加1
                                        }
                                        else
                                        {                                                  //常按处理
                                           if(cur_key==14)                  //下降按键常按,快速下降
                                            {
                                                   cur_key=0;
                                                                         if(test_down(temp_els))         //每次快速下降后判断是否降到底
                                                         {
                                                          need_save2_loc=1;
                                                         }
                                                        else
                                                         {

                                                             time_down=1;
                                                             els_cur_y++;
                                                             need_redraw_temp=1;

                                                          }
                                              }
                                        }
                                 }
                                 else                                                //否则记录下现在的按键到OLD_KEY
                                 {
                                   old_key=cur_key;
                   cur_key=0;                                //
                                 }
              }
                          else                                                         //手松开
                          {                                                            //清常按标志
                             key_time=0;
                             if(old_key)                            //假如按键不是0,执行记录下的按键功能  HAVE BUG
                                 {
                                   switch (old_key)
                                   {                                                //变形处理
                                      case 10:
                                                 copy_s_d();                 //将下个形状装到temp_test中,

                                              if((!test_left(temp_test))&&(!test_right(temp_test)))        //测试是否能变形
                                               {
                                                 if(cur_mod_sty<3)                                                                    //变形为下个状态
                                                          cur_mod_sty++;
                                                         else
                                                          cur_mod_sty=0;
                                                          copy_d_s();                                                                            //能变形,则调下个方块到现在的方块中
                                                  need_redraw_temp=1;                                                                //设需要重新刷新标志
                                               }
                                              break;
                                      case 13:
                                              if(!test_left(temp_els))                                                            //左键被按下
                                               {
                                                 els_cur_x--;
                                                 need_redraw_temp=1;
                                               }
                                              break;
                                          case 14:                                                                                                    //下降按键被按下,并松开后执行 下降一格命令
                                              if(!time_down)
                                                  {
                                              if(test_down(temp_els))
                                          {
                                             need_save2_loc=1;
                                          }
                                           else
                                          {
                                            if(need_redraw_temp==0)
                                            {
                                             els_cur_y++;
                                             need_redraw_temp=1;
                                            }
                                          }
                                                  }
                                                  else
                                                  time_down=0;
                                              need_redraw_temp=1;
                                              break;
                                         case 15:
                                             if(!test_right(temp_els))
                                             {
                                              els_cur_x++;
                                              need_redraw_temp=1;
                                             }
                                              break;
                                        };
                                  }
                                  key_time=0;
                                  old_key=0;
                          }
                        }

}

void ini_gui()                                  //重新初始化游戏界面
{
  uchar a=0,b=0;
  for(a=0;a<20;a++)
   for(b=0;b<16;b++)
     loc_pos[a][b]=dis_ini[a][b];
}

main()
{
uint a=0;
uchar h=0,l=0;
uint i;

uchar s_h=0,s_l=0;
uchar d_h=0,d_l=0;

i = (TH1<<8)|TL1;
srand(i);                                  //利用随机函数得到下一个方快形状

ini_gui();                                  //初始化游戏界面

for(h=0;h<4;h++)
  for(l=0;l<4;l++)
    temp_els[h*4+l]=els_sty[cur_mod][cur_mod_sty][h][l];        //换新的形状到临时方块区域

ini_int();

while(1)
{
            switch(sys_st)
                        {
                          case game:

               if(need_redraw_temp)
                           {
                            need_redraw_temp=0;
                            for(h=0;h<20;h++)
                             for(l=0;l<20;l++)
                              dis_pos[h][l]= loc_pos[h][l];                             //按照已分布方块内容  重新刷新显存区域
                            add_els_temp2dis_pos(temp_els,els_cur_x,els_cur_y);         //在显存中重新画临时方块
                                dis_pos2dis_buff();                                                                         //
                           }

                           if(!need_redraw_temp)  //因为每次方块坐标动作都引起重画 ,并且坐标值会变动,如果坐标值变动了,但没来的及重画,这个时候显存的值
                                                  //如果被保留到方块位置记录阵列中,显然是错误的.
               if(need_save2_loc)     //假如触底
                           {
                              key_time=0;                         //释放常按功能,例如常按引起迅速下降,这个结果是本次方块下降到碰触, 那么将引起下一个方块的重新开始,
                                                         //因为下个方块重新开始的时候,我们显然不希望它也迅速下降到底.因此要释放和常按关系的变量key_time

                              save_dis2loc();        //保存显存内容到纪录数组
                                  els_cur_y=3;                 //重设方块位置         X 坐标
                                  els_cur_x=6;                         //重设方块位置         Y 坐标
                                  cur_mod = TL1%5;                         //调用随机函数得到下一个将要出现的方块形状编号
                                  copy_d_s1();                         //将下一个形状,从固定ROM 调 到RAM 中

                                  if(find_line(rec_line))//每次下降都检查是否本次下降结束引起堆满!!也就是:是否游戏结束
                                  {
                                    sys_st=logo;
                                    els_cur_y=3;                 //游戏结束后你可以设置任意你要的动作,在这里只是重新开始游戏
                                    ini_gui();                         //重新初始化界面
                                  }
                                  else
                                  {
                                    if(done_line_num)         //如果本次下落引起凑满一行或多行
                                        {
                                          d_h=19;

                                          for(s_h=19;s_h>0;s_h--)                           //将目前 位置阵列数组中(排除已凑满一行)外的所有行,从最后一行往上拷
                                          {
                                           if((s_h!=rec_line[0])&&(s_h!=rec_line[1])&&(s_h!=rec_line[2])&&(s_h!=rec_line[3]))//凑满行后,从倒数第一行开始拷贝(排除已经堆满的行)
                                           {
                                           for(s_l=0;s_l<16;s_l++)
                                            {
                                              dis_pos[d_h][s_l]=loc_pos[s_h][s_l];           //重新建立各方快坐标        到显示内存暂存
                                            }
                                                d_h--;
                                           }
                                          }

                                          for(h=0;h<20;h++)                                                          //将暂存的数据 拷贝到方快位置关系数组中
                                           for(l=0;l<16;l++)
                                           {
                                             loc_pos[h][l]=dis_pos[h][l];
                                           }

                                           for(h=0;h<5;h++)                                                          //本次处理凑成N行结束 清除一些中间变量
                                           rec_line[h]=0x00;
                                           done_line_num=0;
                                           need_redraw_temp=1;
                                    }
                              }
                                  need_save2_loc=0;                                             //需要刷新
                           }
                         break;
                                                                                                   //游戏结束显示滚动LOGO
                         case  logo:

                         break;
                        }

}

}

网友B:
太强大了 牛气

网友C:
我看了视频了,真是太厉害了,高人啊

网友D:
下来没用的啊!电路图没东西的啊

网友D:
怎么搞的啊

网友E:
等我也要学习

楼主:
回小山东,原理图和PCB 是PADS2005格式的。用PROTEL打不开的!

网友F(2009-10-14):
回帖是一种美德!  楼主好强大

网友G:
高手,我几时才有这水平?努力啊!!!

网友H:
很神奇啊,看得我有点心痒痒,还是有点思路,有空做做看

网友I(2010-03-09):
 高手也!下载下来学习。

网友J:
有点意思啊,值得学习。

网友K:
利害啊,我是新手,大开眼界啊

网友L:
请问刚开始时候LED是红色的,后来又是绿色的。是同一块板还是不同的板。

网友M:
我的是8*8的点阵

网友N:
呵呵 抽空也做做玩

网友O(2010-04-18):
很强大,下来学习了,谢谢。

网友P:
很好。我也在写

网友Q(2010-05-21):
高手啊!!学习一下!!

网友R:
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谢了!

网友S:
你的图呢?没图好像看懂呀?

网友T(2010-06-30):
有意思!就是算法难点。电路应不是很难。

网友U(2012-04-22):
牛啊在哪下砸

网友V:
楼主能指导我做做这个不??

网友W(2012-06-08):
这个需要哪些器件啊   可以发清单给我吗  楼主感恩呐

网友X(2014-04-28):
这也可以。。。

网友Y(2014-12-11):
m币不够

网友Z(2015-09-18):
BANG,BANG,BANG,BANG,BANG,BANG,BANG,BANG,BANG,BANG,BANG,BANG,BANG,

网友AA:
厉害,牛人的作品。

网友AB:
求楼主发原理图,为什么用Altium designed看不到

网友AC(2015-12-25):
唉,等我用电脑再来浏览!

网友AD(2016-05-18):
楼主乃真.高手!!!

网友AE:
哇哦,酷酷

网友AF(2016-10-16):
PCB没有图,程序学习下

网友AG:
再加上一些带有特殊功能的方块,比如一种会爆炸的方块,掉落后方块放出爆炸特效并且消失部分范围的方块,或者一种特殊方块掉落后让整个竖排的方块全部滑落或消失,通常是1个像素或两个像素竖排的点且旋转不了的一种特殊方块,或者加入更大的难度,一开始中间以及底部就有不规则的固定方块。

网友AH:
有没有8x8的呀?

网友AI:
大神,下载学习一下

网友AJ(2016-12-02):
楼主牛逼
这个程序可以在arduino UNO上运行?

网友AK:
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AL(2017-11-22):
引用 网友A:
good,给大家省点黑币 楼主的源码如下:

font.h 文件在哪

网友AM:
引用 楼主:
回小山东,原理图和PCB 是PADS2005格式的。用PROTEL打不开的!

DXP也打不开,原理图

网友AN(2018-01-14):
引用 网友AM:
DXP也打不开,原理图

你打开了没啊

网友AO(2018-07-11):
到移动方块卡住了,来看看大神的操作

网友AO:
引用 网友A:
good,给大家省点黑币 楼主的源码如下:

感谢啊

网友AP(2018-11-06):
这个需要哪些器件啊   可以发清单给我吗  楼主感恩呐   986212146@qq.com

网友AQ:
楼主能不能发我。。没有币了?邮箱联系:282061410@qq.com

网友AR(2019-05-05):
引用 网友A:
good,给大家省点黑币 楼主的源码如下:

为什么有错误?

网友AS(2019-07-08):
总算找到个喜欢写注释的搂住了,看程序舒服多了。

网友AT(2021-11-02):
要pads才能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