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牛的矩阵键盘扫描

楼主(2009-09-12):
uchar key_scan()
{
 unsigned char num,x,n,m;
 P1=0x0f;
 n=(P1&0x0f);
 P1=0xf0;
 m=(P1&0xf0);
 if((n!=0x0f)||(m!=0xf0))
 x=n|m;
 switch(x)
 {
  case 0xee:num=1;break;
  case 0xde:num=2;break;
  case 0xbe:num=3;break;
  case 0xed:num=4;break;
  case 0xdd:num=5;break;
  case 0xbd:num=6;break;
  case 0xeb:num=7;break;
  case 0xdb:num=8;break;
  case 0xbb:num=9;break;
  case 0xe7:num=6;break;
  case 0xd7:num=7;break;
  case 0xb7:num=8;break;
 }
   return(num);
}

网友A:
这样的算法很不错 学习了

网友B(2010-10-27):
不用廷时消抖,用软件消抖,

网友C(2011-01-14):
没有防抖动啊

网友D(2011-06-06):
这就是智慧,不过用的时候还是要看情况定,各种代码皆有利弊

网友E(2014-08-29):
很好的思路

网友F:
基本是实现了按键的扫描,可消抖?连按?反应又是如何?

网友G:
楼主能给解析一下吗?消抖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H(2014-09-29):
这样的算法很不错

网友I:
没看太懂,水平问题啊,汗^,下来慢慢理解

网友J(2015-11-12):
num指代的是什么

网友K(2017-12-11):
很不错了,可惜没有消抖。

网友L(2018-02-09):
核心就是反转法键盘处理,但没将防抖处理考虑进去确实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