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串口接收数据

楼主(2009-09-14):
本人刚学C51,请教一非常菜的问题:

MOV A,#61H ;将16进制的字符61发送到串口去

MOV SBUF,A ;将61通过串口发送出去

我在串口凋试助手的窗口看到的是06 3C(HEX显示)

请问#61H是怎么变成06 3C的?请版主和各位大虾帮忙一下!

网友A:
波特对不?

楼主:
波特率是对的,这是一个买开发板附的通讯实验程序:
  ORG 0000H
 MOV SCON,#40H ;设置成串口1方式
 MOV TMOD,#20H ;波特率发生器T1工作在模式2上
 MOV PCON,#00H
 MOV TH1,#0F3H ;预置初值(按照波特率2400BPS预置初值)
 MOV TL1,#0F3H ;预置初值(按照波特率2400BPS预置初值)
 SETB TR1         ;启动定时器T1
                              ;以上完成通讯初始化设置
WRIT: JB P3.6,$    ;判断K1是否按下,如果没有按下就等待
 ACALL DELAY10         ;延时10毫秒消触点抖动
 JB P3.6,WRIT ;去除干扰信号
 JNB P3.6,$         ;等待按键松开
 MOV A,#61H         ;将16进制的字符61发送到串口去
 MOV SBUF,A         ;将61通过串口发送出去
        JNB TI ,$
        CLR TI
 AJMP WRIT
                         ;10毫秒延时子程序
DELAY10: MOV R4,#20
D2: MOV R5,#248
 DJNZ R5,$
 DJNZ R4,D2
 RET
 END

程序下载完毕后,打开串口调试软件,波特率4800,然后按下SW1,会送串口调试软件窗口06 3c(HEX显示)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9-15 10:59:29编辑过]

网友B:
scon寄存器没有把REN标志位置1,其实我都不知道对不对,你自己实践一下,反正实践是体现真理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