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09-17):
求高手:
AT89系列单片机的数据存储器的内、外部分别怎么分大小的?

网友A(2018-06-10):
区分大小是什么意思?MCS-51系列基本型的片内RAM有128B,增强型的片内RAM有256B,片外RAM可以扩展到64KB。这是固定的吧!
你指的是怎么访问吗?访问区别在于指令,片内用MOV,片外用MOVX;这是我自己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