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数字钟的程序问题

楼主(2009-09-17):
//*************************C语言写的可调数字时钟显示 *************************
//*******************************2009-09-13***********************************
//***************************可调数字钟的功能介绍*******************************
//K1:adjtime  K2:hour  K3:min  K4:OK
//K2:lookalarm  K4:OK
//K3:adjalarm  K2:hh  K3:mm  K4:OK
//K4:SET alarm OFF/ON
//****************************************************************************
#include"reg51.h"
unsigned char ss=0,hour=12,min=0,hh=7,mm=30; //初始化  显示12:00闹铃:7:30
unsigned char code leds_a[]={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0-9
unsigned char code leds_b[]={0x40,0x79,0x24,0x30,0x19,0x12,0x02,0x78,0x00,0x10};   //带点的0-9
sbit P37=P3^7; //蜂鸣器开关
sbit P20=P2^0;
sbit P21=P2^1;
sbit P22=P2^2;
sbit P23=P2^3;  //数码管选位
#define K1 0xde
#define K2 0xee
#define K3 0xf6
#define K4 0xdd //按键的分别代码
unsigned char key;
TIMER_INTO();
unsigned char kbscan();  //键盘扫描
void lookalarm();  //查看闹铃
void disp_off(); //闹铃关的显示
void process();    //有按键按下的处理
void disp_on();   //闹铃开的显示
void alarm();   //闹铃
unsigned char flag_alarm=1;  //闹钟标志位,默认闹铃关
static unsigned int count=0;  //计数器初始
unsigned char dema=0;    //数码管显示的延时标中断志
unsigned char atemp=0;
unsigned char demb=0;   //按键的延时中断标志
unsigned char btemp=0;

main()      //主程序
{
 TIMER_INTO();   //定时 中断 初始化
 while(1)
 {
  key=kbscan();//扫描键盘
   process();
  if(flag_alarm==1)
  {
   disp_off();//关闭闹钟的显示
  }
  else
  {
   disp_on(); //闹钟开启 的显示
  }
  alarm();    //闹铃
 }
}
void process() //按键的处理
{
 if(key!=0)
 {
  if(key==K1)
  {
   TR0=0;
    while((key=kbscan())!=K4)
   {
    disp_off();
    if((key=kbscan())==K2)
    {
     hour++;
     disp_off();
     if(hour>=24)
     {
      hour=0;
     }
    }
    if((key=kbscan())==K3)
    {
     min++;
     if(min>=60)
     {
      min=0;
     }
    }
   }
   TR0=1;
  }

  else if(key==K2)
  {
   while(((key=kbscan())!=K4))
   {
    lookalarm();
   }
  }

  else if(key==K3)
  {
    while((key=kbscan())!=K4)
   {
    lookalarm();
    if((key=kbscan())==K2)
    {
     hh++;
     lookalarm();
     if(hh>=24)
     {
      hh=0;
     }
    }
    if((key=kbscan())==K3)
    {
     mm++;
     if(mm>=60)
     {
      mm=0;
     }
    }
   }
  }

  else if(key==K4)
  {
   flag_alarm=~flag_alarm;
  }
 }
}
TIMER_INTO()   //中断初始化
{
 TMOD=0X01;
 TH0=0Xf8;
 TL0=0X30;  //2mS初值
 TR0=1;
 ET0=1;
 EA=1;
}
timer0() interrupt 1  //中断进程
{
 TR0=0;
 TH0=0Xf8;
 TL0=0X30;  //重装初值
 TR0=1;
 count++;
 dema++;
 demb++;
 if(dema>1)
 {
  dema=0;    //2mS延时
  atemp=1;
 }
 if(demb>=15)
 {
  demb=0;   //30mS延时
  btemp=1;
 }
 if(count>=500) //1S延时
 {
  count=0;
  ss++;
  if(ss>=60)
  {
   ss=0;
   min++;
   if(min>=60)
   {
    min=0;
    hour++;
    if(hour>=24)
    {
     hour=0;
    }
   }
  }
 }
}

void disp_off() //闹铃关的走时
{
 P23=0;
 P0=leds_a[min%10];
 dema = 0;
 atemp=0;
 while(atemp!=1);
 P23=1;

 P22=0;
 P0=leds_a[min/10];
 dema = 0;
 atemp=0;
 while(atemp!=1);
 P22=1;

 P21=0;
 P0=leds_b[hour%10];
 dema = 0;
 atemp=0;
 while(atemp!=1);
 P21=1;

 P20=0;
 P0=leds_a[hour/10];
 dema = 0;
 atemp=0;
 while(atemp!=1);
 P20=1;
}
void disp_on()   //闹铃开的走时
{

 P23=0;
 P0=leds_b[min%10];
 dema = 0;
 atemp=0;
 while(atemp!=1);
 P23=1;

 P22=0;
 P0=leds_a[min/10];
 dema = 0;
 atemp=0;
 while(atemp!=1);
 P22=1;

 P21=0;
 P0=leds_b[hour%10];
 dema = 0;
 atemp=0;
 while(atemp!=1);
 P21=1;

 P20=0;
 P0=leds_a[hour/10];
 dema = 0;
 atemp=0;
 while(atemp!=1);
 P20=1;
}
void lookalarm() //查看闹钟
{
 P23=0;
 P0=leds_a[mm%10];
 dema = 0;
 atemp=0;
 while(atemp!=1);
 P23=1;

 P22=0;
 P0=leds_a[mm/10];
 dema = 0;
 atemp=0;
 while(atemp!=1);
 P22=1;

 P21=0;
 P0=leds_b[hh%10];
 dema = 0;
 atemp=0;
 while(atemp!=1);
 P21=1;

 P20=0;
 P0=leds_a[hh/10];
 dema = 0;
 atemp=0;
 while(atemp!=1);
 P20=1;
}

unsigned char kbscan()   //扫描键盘
{
 unsigned char sccode,recode,temp;
 P1=0XF8;
 temp=P1;
 if(temp!=0xf8)
 {
  while(btemp!=1);
  btemp=0;
  if(temp==P1)
  {
   sccode=0xfe;
   while((sccode&0xf7)!=0)
   {
    P1=sccode;
    if((P1&0xf8)!=0xf8)
    {
     recode=P1&0Xf8;
     sccode=sccode&0xc7;
     return(recode|sccode);
    }
    else
     sccode=sccode<<1|0x01;
   }

  }
 }
 return(0);
}
void alarm()//闹铃
{
 if((min==mm)&&(hour==hh)&&(flag_alarm==1))
 {
  P37=0;
 }
}

 问题是这样的:1、下载到实验板上时间都正常走时但现象是只有当K1按下后数码管就黑屏,只有复位后正常,其他按键都正常工作;
                     2、当时间走到河设置的闹铃时间一样后,闹铃不响,没任何反映,闹铃的标志位都正常;
想了很久都没找到问题的原因,恳请高人指点,谢谢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9-18 13:12:37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