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DA芯片的编程问题,请高人指教

楼主(2009-09-18):
我编了一个用philips的P89C58BP单片机控制AD7535进行数模转换的程序,但是输出的模拟电压为零
(AD7535转换出的是电流,是通过它的IOUT输出的,连接OP07将电流转换为电压,我通过量OP07的6脚和3脚确定转换是否成功)
程序如下:
#include<reg51.h>
#include<absacc.h>
#define AD7535MSB XBYTE[0x1FFF]/*使CSMSB = 0,CSLSB =1, LOAD =1*/
#define AD7535LSB XBYTE[0x3FFF]/*使CSMSB = 1,CSLSB =0, LOAD =1*/
#define LOAD   XBYTE[0x5FFF]   /*使CSMSB = 1,CSLSB =1, LOAD =0*/
main()
{
   P3&=0xBF;/*WR = 0*/
   AD7535MSB = 255;//赋值全0XFF
   AD7535LSB = 255;
   LOAD = 0;
   whil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