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无线接受的数据怎么送入电脑

楼主(2009-09-18):
小弟新手。想请教一下大侠们,无线收发模块收到的数据怎么送到电脑里,并调出电脑里已经编好的数据库,硬件方面我有一个max232,软件方面又怎么实现啊。指点一下,或者给我个例子,至少让我知道怎么个实现方法再去学习相关的知识。谢谢谢

网友A(2011-01-14):
用单片机与无线模块接口(有些自带单片机的模块则不用这么做).

单片机接到数据后,按照通常做法 RS232 就可以发送到 PC 机串口接收了.

接收后怎么调出 电脑里已经编好的数据库 ,这就与接收无线数据没有直接关系了.------实质问题是如何在串口调用的问题了!

你可以看看无线模块的说明书,里头遇见任何一个不明白的问题,你就暂停,然后去弄明白这个问题....然后再往下看....全部明白后,就可以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了!-----现在这么说恐怕相差太远.即使有可运行的程序你也不会明白.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