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单片机开发板程序烧不进

楼主(2009-09-22):
我自己做了一个单片机开发板,但是程序烧不进去,不知道是哪儿的问题,各位遇到过类似问题的高手能不能指点一二啊

楼主:
我的程序怎么烧不进去啊,我是STC89C51的,你们用的是什么软件烧

网友A:
你最好能贴个图上来,说说你是怎么烧的么?这样别人才能给你建议撒。一般问题就是串口通信,好好检查线路焊接时候可靠

网友B:
可能有多种原因:你先检查仿真器的一个“仿真-编程”转换开关是否对的,如果还不行,那就可能是程序板子自身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