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优化下次程序

楼主(2009-09-23):
次程序写的有缺陷,想了半天想不出优化办法,请各位大侠帮忙优化下。是个响应外部中断1的简单程序。
#include < reg52.h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int1=P3^3;
unsigned char code  LEDData[11]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unsigned char data  display[3] = {0x00,0x00,0x00};
unsigned char code  scan_bit[4] = {0xf7,0xfb,0xfd};
unsigned char count=0,a;
void delay(uchar x)
{
 uchar k;
 while(x--)
 {
  for(k=0;k<100;k++);
 }
}
void main(void)

   char n;
   EA=1;
   EX1=1;
   while(1)
   {
    for(n=0;n<3;n++)
 {
  P2=scan_bit[n];
  P0 =LEDData[display[n]] ;
     delay(1);
 }
   }
}
void  counter(void) interrupt 2

   count++;
   while(!int1)
   {
    a=count;
    display[2]=a/100;
    a=a%100;
    display[1]=a/10;
    display[0]=a%10;
   }
}

网友A:
我司芯片完全兼容em78p153,sn2501,pic12c508,pic12c509性价比优,同比优惠15%, 现有成熟方案电动车防盗器,音量调节,音量控制,机顶盒待机,加密。摇控器,LED手电筒,闪灯控制,闪字棒,温度检测,电动玩具等。月出货量3kk。并可根据客户功能要求开发程序

我司芯片是RISC 高性能的8 位微控制器。它内部包含一个1K×14bits 的一次性可编程只读存储器、32字节数据存储器、定时器/计数器、中断、LVR(低电压复位)和I/O 口。

1. ROM:1K×14 bits

2. RAM:32×8 bits

3. 椎栈:2 级

4. 一个指令周期由四个系统时钟组成

5. 5种振荡模式可供选择

- 外部RC,LS(低速)晶振,NS(标准速度)晶振和HS(高速)晶振

- 内部4MHz RC 振荡器

6. 定时器/计数器

- TMR0:8 位倒计时定时器/计数器带自动重复加载功能

7. 看门狗定时器:芯片内WTD 是基于一个内部RC 振荡器(仅WDT 使用)。有8 个周期可供选择。使用者可通过使用预分频器来延长WDT 溢出周期。

8. 中断结果:

- TM0内部定时器/结果计数器中断

- 外部INT脚位

9. I/O 口:12 脚位

- PA0~3:4 个标准I/O 脚位

- PB0~7:8 个上拉I/O 脚位带脚位唤醒功能

10.唤醒模式:

A. B 口(PB0~7)脚位变化唤醒

B. I_WDT 唤醒

11.不同封装类型:

义隆型号表:

EM78P153S,EM78P153SNJ,EM78P156EL,EM78156E,EM78P157N,EM78P159N

EM78P257A/B,EM78P258N,EM78P259N,EM78P260N,EM78P311N,EM78P312N

EM78P350N,EM78P417N,EM78P418N,EM78P419N,EM78P447SA/B,EM78P447N

EM78P451 ,EM78P451S, EM78451 ,EM78P458/9 ,EM78P468N ,EM78P468L ,

松翰型号表:

SN8P2501—8S/D,SN8P2704/5/6/7/8A,SN8P2711/14/15/142/143

      SN8P2501—14S,SN8P2501—14S,SN8P2602—18S/D,SN8P2604—28S/D

      SN8P1829,SN8P1907,SN8P1917,SN8P1908,SN8P1909,SN8P1919

义隆可替换PICMDT的对应型号:

. PIC和MDT 其中一些单片机与EM78 系列单片机管脚相兼容,对照如下

· EM78P152/153 替换 PIC12C508/509

· EM78P156/256/456 替换 PIC16C54/56/84

· EM78P447替换PIC16C55/57

 · EM78P152/153 替换 MDT10P53

· EM78P156/256/456 替换MDT2005/2010

林先生: 15814437369  QQ:270146395(技术交流)

网友B:
LZ想怎么优化呢? 说说看。

这个程序挺清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