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单片机程序 二极管 数码管

楼主(2009-09-30):
利用51单片机(STC89C51)编写一程序,4*4按键,8个发光二极管,8位数码管,如图。
要求:自己把按键编号,1—8,按下1号键,亮一个二极管,具数码管显示1;  按二号键,同时亮二个,且数码管显示2; 依次类推,直到8号键。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把二极管要接的那个端口设为P1。0——P1。7

你把那个按扭开关一到八号对应接好,编写中断指令,同时在每一次中断时把要数码管要显示的数输出到数码管接的那个接口上就行了

网友B:
要电路图才能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