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很弱的一个问题,大家别笑话我

楼主(2009-09-30):
在单片机入门的课程里有第一个实验:控制LED灯的情况
具体的操作步骤不很清楚

就是在用单片机控制小灯亮灭的时候
LED一边是高电平VCC一边通过一个电阻接到I/O口上,
由单片机控制I/O口的高低电平来控制灯的亮灭.

如果是自己焊接一个电路板的话,不是使用现成的开发板或实验板
所需要的器件如下:(一般介绍的是这些)

89S51/52 (已经烧写好程序的)
底座
LED及拉电阻
晶振及电容部分
复位电路

问题:
请问:VCC是怎么供的?以上器件缺少什么?
单片机的电源是怎么供的,直接买个5V的变压器?
单片机接上电源后,还是要计算机发指令后才能工作的吧
那我坐的这个系统如何才能脱离计算机单独工作?

比如街上的霓虹灯,总不能带着台计算机吧

我不是学理工的,刚刚自学这些东西,不很理解的说
大家别笑话我

谢谢

网友A:
20脚接地,40脚接+5V,单片机烧录后就可以脱离计算机而工作,一接上电源,单片机复位后就开始工作

网友B:
市场上一般没有5伏的电压源,我们一般都是买9伏,然后就是降压至5伏

你就买个稳压源就能把220伏交流直接转为5伏直流。

或是买个USB双向接口的那线也行,直接接在电脑USB接口上使用

程序一烧到单片机上就能离开电脑工作了

楼主:
谢谢两位详细的介绍

有了一点感性的认识了

网友C(2010-07-14):
用个NOKIA的充电器也是5V

网友D:
找一根USB延长线。剥开后。里面有四根线。两根别的颜色的不管。一根红的是正的。一根黑的是负的。5V的。另外一头插电脑上面。把这两根线接你实验板上面。另外。你如果用89S52系列的片子。用涉及到用ISP下载。那里面直接就有正负5V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