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IO引脚接法的问题

楼主(2009-10-05):
大家好,我是单片机的初学者,对于IO脚的接法有些不理解:

我用51单片机,IO口输出为5V,我将这个脚接了一个4.7K的电阻,然后接一个发光二极管,发光二极管的另一端接地,这样这个脚为1时二极管亮。

可是我看别人的电路图,很多都是二极管接到正极上,然后串个电阻再接到IO脚上,当输出0时二极管亮,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有什么好处?

网友A:
是不是因为reset单片机之后4个Px口都会重置0xff;如果按照你的方法接二极管就会自动点亮。而大多数情况是不希望机器在没有接到指令的情况下点亮的 我也是新手,不知是否该这样理解

楼主:
     你说的好像挺有道理,我查了一下其它的资料,好像是P0比较特殊,必须用上拉电阻

网友B:
可以这样理解!要避免复位后直接点亮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10-10 8:51:55编辑过]

网友C:
你可以查查买单片机的接口图,上面有各个接口的作用

网友D:
以下是引用碳棒在2009-10-5 14:55:14的发言:
是不是因为reset单片机之后4个Px口都会重置0xff;如果按照你的方法接二极管就会自动点亮。而大多数情况是不希望机器在没有接到指令的情况下点亮的我也是新手,不知是否该这样理解

正确

网友E:
p0口一定要接上拉电阻

网友E(2010-01-23):
 对 p0口一定要接上拉电阻  因为p0的驱动能力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