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 单片机要多少钱啊?一般在什么地方去买啊?

楼主(2009-10-05):
一个 单片机要多少钱啊?一般在什么地方去买啊?

我是新手,所以不清楚,望前辈们以后多多指点

网友A:
单片机一个便宜~~52的一片在10元左右吧~实验板现成的多少钱都有,那得看你想要什么样的机子~一般去电子大世界买~~

网友B(2010-01-23):
51的都是6元左右 52的都是7元

网友C(2010-03-13):
我在淘宝买的,STC89C52才3.7元一个,还买了N多的其它外围元件

网友D:
TB上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