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按键判断while放置位置不同导致程序运行的问题

楼主(2009-10-05):
这两天在学习按键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不明白,想在这里请教一下各位。
这个问题是关于 判断按键是否消除。我在主程序中标出了出错的位置和情况,就是搞不懂为何会出错。请大家指正!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code dsycod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
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ff};
uint key[]={16,16,16,16,16,16}; //重启时所有管置暗
uint keynum,t=0;

//延时
void Delay(uint x)
{int i;
 while(x--)
 for(i=0;i<120;i++);
}

//显示程序
void Display()
{ int="int"  m,i,j;
  for(j=0;j<100;j++)
  { m=0x7f;
    for(i=0;i<6;i++)
    { m="_crol_(m,1);
 " p2="m;
 " p0="dsycode[key];
 " Delay(2);
   }
  }

}

//计算键值,并存入key数组当中,在Display中用来显示
void Keyscan()
{uint temp;
 p1="0x0f;
" temp="P1^0x0f;
" switch(temp)
 {
 case="case"  1:keynum=0;break;
 case="case"  2:keynum=1;break;
 case="case"  4:keynum=2;break;
 case="case"  8:keynum=3;break;
 }

 p1="0xf0;
" temp="P1">>4^0x0f;
 switch(temp)
 {
 case 1:keynum+=0;break;
 case 2:keynum+=4;break;
 case 4:keynum+=8;break;
 case 8:keynum+=12;break;
 }
    key[t]=keynum;
  t=(t+1)%6;
}

void main()
{P1=0xf0;
 P0=0xff;
 P2=0xff;
 while(1)
  {
    if(P1!=0xf0)
    {
  Keyscan();
  Delay(200);
     while(P1!=0xf0);//用while来确认键释放,能够正常执行程序。
//如果放到if语句之外,如位置1,会使程序出问题
/按下键后,数码管会黑,但无法计算键值,键松开后实验板将按key数组中的初值显示。
//这是为什么呢?
    }
   Display();
             //~~~~~~~~~~位置1
  }
}

另外,我的笔记本编译的程序在数码管上会出现乱码,而台式机上编译的却不会,都是vision3,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恐怖的事情。

还有网站好像有什么错误,我登陆显示密码错误,而且不支持opera发帖,会出现混乱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10-5 16:01:09编辑过]

网友A:
昨天答复的帖子,可是系统出错了,我重新写下吧。

1.关于屏幕黑的问题,你的“ while(P1!=0xf0);//用while来确认键释放,能够正常执行程序。”这条语句放在主函数大循环里了,当你按住不放,命令执行始终停在这一条,不能继续执行下面的 dispbuf(),dipsbuf是你的显示程序,不能执行屏幕当然要黑.

2.如果放到位置1上,已经跳出if(P1!=0xf0) {}这个命令了,不会对里面的内容产生影响。

3.乱码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B:
谢谢,解释得很好 我完全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