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三角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09-10-07):
sbit D1=P1^0;     这个  ^  是什么意思啊!能给详细的说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A:
^是 位逻辑异或

网友A:
& 位逻辑与
位逻辑或
^ 位逻辑异或
- 位逻辑反
>> 右移
<< 左移

网友B:
在这里的意思是指取p1口的第0位。

这条指令的意思是,将p1.0的状态送给位变量D1

网友C:
4楼正解,还有一种写法 有的程序中会看到P1_0也表示p1口的第0位。

但是是不合法的,需要位声明 sbit P1_0=P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