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做了两条ISP都没成功究竟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10-10):
      做了两条ISP下载线都没成功,一条是74HC244做的,另一条是HD74HC373做的都检测不到单片机,这是什么原因啊!下载线的另一端单片机外围还有其他的电子件吗?成功的朋友能否发一张全图看看在此谢谢了!

这是我没打开 HEX文件之前的各项检测:

ISPlay v1.3(2004.10.4)
加载器件库完成!
初始化并口完成!

没检测到器件!
擦除器件...完成
写FLASH ROM(0字节)...完成
读FLASH ROM(8192字节)...完成
发现所读数据都等于0xFF!
读FLASH ROM(8192字节)...完成
发现所读数据都等于0xFF!
校验FLASH ROM数据...OK

这是我打开 HEX文件之后的各项检测:

读特征ID=FF,FF,FF
没检测到器件!
擦除器件...完成
写FLASH ROM(2063字节)...出错
读FLASH ROM(8192字节)...完成
发现所读数据都等于0xFF!
读FLASH ROM(8192字节)...完成
发现所读数据都等于0xFF!
校验FLASH ROM数据...
发现FLASH ROM中18个字节不对!

网友A:
我3年前做成功了一个 是373 的 电路你在这里去下http://www.51hei.com/bianchengqi/AT89s51bianchengqi.htm   并口373的用里面的软件,绝对没错.有什么问题可发上来大家一起研究

楼主:
请问为什么74HC244下载线只有在双龙的软件上选择下载速度是最慢才好用,但是写芯片的时候FLASH总是出错,擦除能完成,效验能完成,读取也能完成,可就是按下编程时进度条结束后显示以下结果。

读取芯片ID 码 1E 52 06完成!擦除。。。。完成!

写入FLASH。。。。。效验FLASH。。。。。0x01地址效验失败!

本人是菜鸟刚接触单片机希望能给解释的详细些!在此谢谢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10-13 20:37:15编辑过]

网友B:
以下是引用DEMO在2009-10-13 20:19:35的发言:

请问为什么74HC244下载线只有在双龙的软件上选择下载速度是最慢才好用,但是写芯片的时候FLASH总是出错,擦除能完成,效验能完成,读取也能完成,可就是按下编程时进度条结束后显示以下结果。

读取芯片ID 码 1E 52 06完成!擦除。。。。完成!

写入FLASH。。。。。效验FLASH。。。。。0x01地址效验失败!

本人是菜鸟刚接触单片机希望能给解释的详细些!在此谢谢了!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程序大一点就校验失败 不晓得咋回事!还是改用USB的吧 速度又快

网友C(2010-01-27):
搞好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