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液晶显示问题

楼主(2009-10-11):
小弟学单片机的时间不长,自己写了个51单片机控制1602液晶显示器显示电子表的程序,但是调试程序的时候用按键调时间的时候老是在秒的后面还显示出两个数字,不知道这是为什么,秒后面并没有让他显示,还是显示了数字。希望高手不吝赐教;源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sbit RS=P1^0;
sbit RW=P1^1;
sbit EN=P1^2;
sbit K1=P3^2;
sbit K2=P3^3;
sbit K3=P3^4;
unsigned int second,minute,hour;
unsigned int cnt;
unsigned int ms;
unsigned char x=0x88;
unsigned char y=0x85;
unsigned char z=0x82;
//*********延时******************
void yanshi(ms)
{
 unsigned int i;
 while(ms--)
  for(i=120;i>0;i--);
}
//*********写命令*********
write_cmd(unsigned char cmd)
{
  RS=0;
  RW=0;
  P0=cmd;
  yanshi(5);
  EN=1;
  yanshi(5);
  EN=0;
}
//*****************写数据***********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e)
{
 RS=1;
 RW=0;
 P0=date;
 yanshi(5);
 EN=1;
 yanshi(5);
 EN=0;
}
//*******初始化*************
void init()
{
 EN=0;
 write_cmd(0x38);
 write_cmd(0x0e);
 write_cmd(0x06);
 write_cmd(0x01);
 write_cmd(0x80);
 write_cmd(0x84);
 write_data(':');
 write_cmd(0x87);
 write_data(':');
 }
 //*********************写时间*******
   write_SFM(unsigned char date)
{
 unsigned char shi,fen;
 shi=date/10;
 fen=date%10;
 write_data(shi+0x30);
 write_data(fen+0x30);
 }
 //*********主函数入口**********
 main()
 {
 TMOD=0x02;
 TH0=0xa4;
 TL0=0xa4;
 ET0=1;
 EA=1;
 TR0=1;
 init();
 while(1)
 {
   if(K1==0)
   {
    yanshi(50);
 if(K1==0)
  {
   second++;
   if(second==60)
     {
   second=0;
   }
     write_cmd(x);
                write_SFM(second);
  while(K1==0);
  }

  }
  if(K2==0)
   {
    yanshi(50);
     if(K2==0)
   {
    minute++;
    if(minute==60)
    {
     minute=0;
     }
       write_cmd(0x85);
                write_SFM(minute);
     while(K2==0);
     }

   }
  if(K3==0)
   {
    yanshi(50);
    if(K3==0)
    {
     hour++;
     if(hour==24)
      {
    hour=0;
    }
             write_cmd(z);
                write_SFM(hour);
    while(K3==0);
    }

    }

  }
}
void t0() interrupt 1
{
    TH0=0xa4;
 TL0=0xa4;
   cnt++;
  if(cnt==10000)
    {
  cnt=0;
  second++;
   write_cmd(x);
        write_SFM(second);
  if(second==60)
   {
    second=0;
    minute++;
   write_cmd(y);
        write_SFM(minute);
    if(minute==60)
    {
     minute=0;
  hour++;
  write_cmd(z);
        write_SFM(hour);
   if(hour==24)
    {
     hour=0;
     }

  }

  }

 }
}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10-11 13:35:51编辑过]

网友A:
加油,偶也刚学...

网友B:
我刚编了一个程序和你的功能差不多,是用1602和S51单片机编的一个时钟,可以显示年月日和时分秒以及星期,你要源程序吗,我也是刚学,咱们大家可以互相学习

网友C:
呵呵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简单的解决方法是在对液晶屏进行初始化时把整个液晶屏全部写满空格 完成后再对需要显示的部分重新写 我就是这么办的 你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