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计时器的疑问

楼主(2009-10-14):
51的计时器是不是一定要设置在TCON中的TR0(1)这个为才开是运行啊?!我看到有的程序根本不设置这个为只要设置EA=1,和IE中相应的中断位就可以了?!!?!!?!

网友A:
一个是定时,一个是中断,一个需要开定时器TR=1,在中断中当然要打开相应的中断开关

网友B:
TR是定时器启动的设置位。如果需要定时器溢出后采用硬件中断,执行定时中断程序,就要设置对应的中断标志位

如EA等了。当时如果采用软件检测定时器溢出标志位了,可以不用设置对应的中断标志位如EA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