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C8051F做计时器

楼主(2009-10-16):
[此贴子已经被admin于2009-10-16 15:47:21编辑过]

网友A:
我想用C8051F芯片做一个计时器,用两个传感器做开关,一个光敏开关给计时器做计时开始输入信号,一个麦克风给计时器做计时结束输入信号。还要求能对数据做简单的处理,比如说存储,显示和微打打印之类的功能。

     本人是第一次做 这种工程,没有任何经验,现在也没有一点头绪,想请教高手 帮忙指点方向。

     谢谢

网友B(2016-06-19):
用51比较好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