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用单片机进行无线传输

楼主(2009-10-17):
将温度传感器收到的数据通过无线模块传输,另一端用接收模块接收并在led上显示,如何弄啊,有没有人弄过类似的东西,跪求啊!

网友A(2011-01-15):
如何用单片机进行无线传输

单片机与无线传输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无线传输在没有单片机以前就有了!

单片机与无线传输组合,仅仅是单片机利用这种手段进行通信而已.

你应该好好阅读你购买的无线传输模块的说明书,使用方法等等.-----因为无线传输的模块品种,调制方式,电路,使用频率等等有无数多!你这么一提问题,实在很难具体回答你的问题.

论坛和网络上有不少参考资料---但是也有许多没有说明使用哪一款,哪一种....的.-----离开实际物体,纸上谈兵,恐怕不能达到你的要求哦!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