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怎么设置计时器的暂停键C程序?

楼主(2009-10-17):
我的思路是这样的:一个51的MCU+一个4位数码管+一个74LS138译码器+24M晶振.完成一个计秒和分的计时器。设置两个按键:开始和复位

其中开始键可以开始计时,又可以暂停计时,再按一次,又接着计时。反正就是开始—暂停—开始—暂停—接着计时,只要不按复位。

我想让它初始画面只显示一个0,先计时秒,到10秒以上在选通第三位数码管,到1分钟以上在选通第二位数码管,(其中第二位数码管的H段必

须亮,作用是区分——分钟和秒钟),到10分钟以上在选通第一位数码管。就像这样显示顺序

         0          ——0秒
       10         ——10秒
       19         ——19秒
    1.30         ——1分30秒
    9.00         ——9分0秒
  10.00        ——10分0秒
  60.59         ——60分59秒

循环计时。复位键清0 ,重新按开始键计时开始。

怎么样,不难吧?兄弟们,我就是搞不定那个开始——暂停——开始接着计时的功能。身边也没有单片机朋友们交流,寄希望于你们了!

兄弟们最好写C的,汇编我可不会呀,!

网友A:
如果你的中断没用的话, 可以用中断来做按键啊,开始后,启动定时器,再按一下,关闭定时器,再按一下,又开启定时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