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取出八位二进制数中的其中一位

楼主(2009-10-18):
0101 0110这个数,如果我想取出第三位中的1,并将它送到P1。0口怎样用C语言编程。谢谢

网友A:
和 00000100 逻辑与  就行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的

其实这个问题就是想让单片机实现像4015那样的移位功能,但是要可以调的,移的位数要从1位到36位可调。

网友B:
主题最新回顾(发布时间:2009-10-18 13:27:05)
--  作者:admin
--

和 00000100 逻辑与  就行了

和 00000100 逻辑与,然后还要右移三位,再各P1或才行吧!!!!!

楼主:
其体要怎么来写

例如P1.1是一个CLK的信号

P1.0是输出

P1.2是输入

P1.2的结果在CLK高低变化三次之后在P1.0输出.

谢谢

网友C:
右移位然后和1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