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谁能帮我做下面一道简单51编程题,非常感谢

楼主(2009-10-22):
请利用下面的条件,做一个51单片机的键盘去抖动的程序,将键值送入数组key[10]里。

1) 要求做到程序不能延迟死等。

2) 请继续发挥,当按下键不放2秒后,自动变为连按状态,每200ms便送入1次到key[]里。

       假如一个按键接在8051的P1.0口上,同时原程序已经有了基本的时间节拍,即10ms信号(是用定时器循环计算和定时中断完成的),每隔10ms后,标志位“one_tick”被置1,见如下程序:

Void main( )

{

       Ini( ); //相关的初始化不用你写

       While(1)

{

       If(one_tick)

{//10ms到

       one_tick=0;//清0

       //你的程序放在这里

}

}

}

网友A:
帮楼主顶一下,应该不是很难,但是快要关机房了,没时间了

网友B:
不太理解你的题目要求。是不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个按键,这个按键如果按下的话,他的键值是在不断增加的。增加间隔是没2秒,加一个值。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10-23 16:14:46编辑过]

网友C:
1) 要求做到程序不能延迟死等。

    我的理解认为是判断按键松开的程序,这样程序就会一直停留在判断按键松开的死循环上了。产生了延迟死等,

 如果采用的方式是行列扫描,但是在按键检测、键值判断的时候可以采用标志位的方式,按键一次后判置位标志位,其实只是执行一次按键判断,当响应后在松开后,释放标志位。当标志位没有释放之前,不会按键判断,这样程序就不会一直停留在判断按键松开的死循环上了。

2) 请继续发挥,当按下键不放2秒后,自动变为连按状态,每200ms便送入1次到key[]里。

    当按键被按下是就放映,之后再判断按键松开的时间程序。

要是我理解对了,这程序应该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