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继电器使用问题

楼主(2009-10-24):
请教下高手们,一个IO口同时可以驱动两个继电器吗?使得两个继电器同时发生开关动作?

网友A:
可以可以

网友B:
当然可以,不过单片机的IO要增加外围驱动能力的。

网友C(2010-03-30):
单片机 可直接驱动 MHM-01C PhotoMOS继电器,可控制 0-48V 6A 。如果需要更大电流可以再用MHM-01C 驱动更大功率的继电器,这样控制功率逐级放大,性能比较稳定。
驱动电磁阀、电磁开关、直流电机、接触器等
7mA小电流控制 高速1KHz  无机械磨损 无噪音 无辐射污染 无干扰
MHM-01C 单通道光电耦合功率驱动器 PhotoMOS 继电器
http://mhm-sh.com/MHM01C.htm
MHM-02C 双光电耦合功率驱动器 PhotoMOS 继电器
http://mhm-sh.com/MHM02C.htm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3-30 21:34:31编辑过]

网友D:
可以的。不过要驱动外设。单片机那点电流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