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助~~~~

楼主(2009-10-24):
各位高手大虾,本人有一台美国《飞歌牌滚筒洗衣机》控制板的CPU损坏,型号为:Cm908JL3ECPE5L19E

不知哪里可购到已写好此机程式的CPU?因为本人曾购买过一块空白的CPU,把另外一台好的CPU程式复制到新CPU,却不能工作,不知何故?《首先排除控制板的其它方面没问题,因为装上好的CPU后工作正常的》

新CPU型号为:Cm908JL3ECPE0L36W

读写器软件为Cm908JL后面的3ECPE却对不上,但读写都能正常进行。可否为第二行数字不同而不能互换,但我找过销售商说第二行字符为生产编号,与型号没关系的,不知真否?

又或是原装IC具有隐藏保护程式的,读写器是无法读取复制的,为此急需各位高手与隐世奇才共同探讨与指点迷津,在此表示衷心的致谢!

网友A:
Cm908JL3ECPE5L19E 应该为 MC908JL3ECPE5L19E 是飞思卡尔的单片机,就是原来的MOTOROLA的单片机。

这种单片机是常常带加密的。很多原来工业上的芯片用的就是它。生产上有专门的解密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