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单片机读串口程序

楼主(2009-10-25):
说得具体点:

lcd_ce为使能端,读数据时为高。lcd_ce=P1^0;

lcd_clk为时钟,上升缘有效。   lcd_clk=P1^1;

lcd_do为单片机要读取的数据。lcd_do=P0^1;

假设单片机要读一个字节为0x43,它的程序这样写对吗?请高人指点

void read_data()

{

  uchar i;
  _nop_();
  _nop_();
  lcd_clk=1;
  lcd_ce=1;
  _nop_();
  _nop_();
  for(i=0;i<8;i++)
  {
      uchar read_data;
      lcd_do=1;      //读程序是不是要先把P0^1置1?
      lcd_clk=0;
      lcd_clk=1;
      read_data=lcd_do;   //read_data得到的一位一位的数据放哪了?

      if(read_data==1)

      {

         P0^2=1;    //蜂鸣器响

       }

       _nop_();
   }

}

网友A(2011-01-14):
关于单片机读串口程序-----你到问题把人搞糊涂了!----是不是读 RS232 啊?或是读其它啊?

如果是 RS232 ,怎么有 3  个引脚啊?

如果你不是说 RS232 ,那么你的就是天书了,谁也不明白!

通信有一个前提:总是有一方为"主",有一方为"从",就说 RS232 吧,读串口时是"从",因为它不知道是否有数据发来.仅仅是做好接收准备而已.----而不能是你什么什么的就可以接收数据.---人家没有发送,你怎么接收?

例如:你手机没有响铃,你不会接电话吧?

如果说 232 接收,又是 51 ,直接使用芯片内部 RS232 功能就可以了.----即使你使用 I/O 模拟串口,也不用 3 根引脚啊!

-----论坛里许多 RS232 的好文章,建议阅读一下.千万不要凭空想一个串口出来.

仅供参考!